[未解决]
东芝L745开机进LOGO 掉电

楼主(2017-05-23):
大电容已经换了3粒330贴片电容,开始还可以重灌系统,两天后问题重复,是不是330不够,因为空间问题只能下到3粒。有独立显卡,难道是显卡芯片问题?有遇过的给点意见。才开机进logo应该温度不会太高,还有,掉了之后不能再触发,要拔电源重插才能开机。

补充内容 (2017-5-25 00:27):
已经解决了,在9楼,谢谢大家

网友A:
330CPU 供电 起码要6粒以上吧。

网友:
330CPU起码6粒颗粒吧

网友:
电容再加一个或两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0CPU 供电 起码要6粒以上吧。

这个款大电容是改良版小粒的,下不了6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款大电容是改良版小粒的,下不了6粒啊

先想办法装6粒,再试机看有无问题先吧。确定好后问题。再看如何安装

网友:
nec大电容代换的话一般都是使用6个330,至少需要4个,你装3个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一般都是4粒,疗效快

网友:
传说中的四叶超终于搞定了,总数有2034UF,解决了。

网友:
我都不拆NEC大电容  旁边直接加两个 都可以解决

网友:
一般是直接拉线3个,不取下原来大的。

网友:
中间可以刮开,焊接别叫方便,省的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