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R61 显卡问题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17-05-23):
              机器型号:联想R61
      症状描述: 开机灰屏,有背光无图像!
       维修思路:  开机大小写键切换有反应, 按回车后硬盘灯会闪烁,说明机器已经启动 屏幕有背光无图像,判断为显卡故障(此机通病)
      维修措施:重植显卡
       开始拆机,把主板上的贴纸撕掉 ,然后就贴上高温胶带和锡箔纸,要贴2层 。此机是打黑胶的 拆的时候要注意温度, 温度不够翘起来会掉电 ,温度过高会导致爆锡,那就麻烦了 搞不好南桥、北桥、 显存、显卡都要重植。下面见图,今天下手慢了导致显存爆锡  所以显存也重植了  索性南桥和北桥纹丝不动!点上一支烟 压压惊!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干个显卡报价给客户不如换主板,稍微懂的客户都知道主板淘宝便宜,不过能干好显卡还是可以省点钱的

网友:
现在这样的机器还有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