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无听筒,小米3开扩音才有声音,小米3没声音,小米3没听筒

楼主(2017-05-23):
接过手机,小米3,客户说要按扩音才有声音,打听筒组织正常,打主板触点组织发现有一脚断线  J1516为其中一个触点直连旁边的 Fl702 电路图上没找到FL702  只找到了FL701
应该差不多 看着都是五个脚 按FL701的定义直接把FL702给直接连起来就行了如图

绝对原创    原理图 和  位置图  太大了上传不了

网友:
是电感坏了

网友:
这个电感滤波用的,直连也可以。最好是更换。

网友A:
这种电感一般都很少坏的了!

网友:
这电感没有,焊盘上直连,我想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感一般都很少坏的了!

这个是玻璃的 很容易碎。我那个就是碎了

网友:
我以为不能连呢,下次我也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