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断电

楼主(2017-05-23):
联想G480 电流上到0.9左右掉电,BIOS 刷了 主板上各组电压都出来了, 求接!!!!
联想G480

网友:
多换几个BIOS刷一下

网友:
多换几个BIOS刷吧,一般电压出全的还是掉电都是BIOS的事

网友:
电压出全的还是掉电都是BIOS的事

网友:
查下PG应该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