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21 开机黑屏

楼主(2017-05-23):
   型号:HP421     6050A2327701-MB-A02
  故障:   开机电流1.3A,黑屏不显示
维修过程:接过手后,首先换了条内存上去试一下,无济于事,没卵用于是噼里啪啦把机子拆了个精                 光。再用外接显示试一下,问题照旧。
                接着在论坛上下了几个BIOS刷了下,你猜结果怎么样。。。。。。。。。。
照旧!!
                               只好乖乖的找了个图纸打开来,首先就找到屏借口这个位置来对应的打了阻值,无短路现象。又通电测了EDID信号供电3.3V、高压板供电VBATR:19V、屏供电LVDS:0V。NYD原来问题出在这里,无屏供电。乖乖里,这就好办了,顺藤摸瓜,从LVDS屏供电反推回去看受控于谁。。。。。。结果受控于Q3003此管,测得该管G极LVDS_VDD_EN开启信号正常应该为高电平才对结果是低电平。坑爹。。此型号后面直接进桥的,所以没啥查了,直接飞线,施加一个高电平给Q3003的G极。焊好线后,再通电测试屏供电3.3V有了!迅速接上屏接上可调电源通电。。。。。。。。。。。
                  哈哈,亮极,内外都显示。装好任务完成!!!!!
备注:第一次发帖,有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勿喷!!希望以后能发出更好的贴展现在大家面前。。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迅维老师们的培养

网友:
没有屏供电管屏供电芯片什么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暗屏吧

网友:
暗屏的话很多都是开启信号没有吧

网友:
思路清晰,一步一个脚印啊

网友:
楼主可以的,混点分

网友:
你开始没有外接看看吗

网友:
修好就行了方式方法慢慢来

网友:
这种应该是暗屏吧    好像要注意时序问题  不然开机会先白屏

网友:
大师傅呀,不错的分享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EN脚直接飞线接高电平能持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