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师T57-D1 进水维修 梅开二度!

楼主(2017-05-24):
  同事拿来说机器进过水,插电自动开机,开机键灯不亮按下去无任何反应。拆出裸板目测无明显进水痕迹,待机0.076偏大,拿出开关小板,发现开关板排线接口已发霉,拿起威猛抄起牙刷一阵洗刷刷,接上开关不再自动触发,待机依然0.076,按下开关已经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但是开机键的灯一插电就会亮起来,结合待机电流偏大,怀疑有电压先出来了。这机器不知道有没有图纸,板号是N150RDMB-0D,论坛找一下还真有,感谢强大的迅维!打开图纸找到主板开关接口J_SW1,一脚VDD3 3.3V,二脚3.3VS也有3.3V,3.3VS这个电压待机状态下似乎不应该有 查3.3VS来自U20 EM5209,此芯片5脚看起来有一丁点发黑,看图纸5脚是3.3VS的开启信号,此信号来自于SUSB#_EN,实测U20的5脚3.3V ,R310电阻SUSB#_EN端只有1.91V,拿掉R310,SUSB#_EN为0V,5脚3.3V。
看来是芯片出问题自己开启了3.3VS,把U20取下,看到芯片底部很干净,应该是没进过水,准备晚上订料。此时想起3.3VS出来也能开机,以前也从没修过这种机器,3.3VS出来是不是正常的?问一下乔师傅,他说他也没修过这种机器,不过U20芯片和U22是一样的,你把它们两个调换一下试试,我觉得乔师傅说的有道理。
  把U20和U22调换后,待机已经恢复到0.022,测量3.3VS没出来,U20 5脚连接的R310电阻两端都是0V,开机键灯也恢复正常,看来之前判断是对的,只是不知道U20换过去还能不能开机,怀着忐忑的心情按下开关,亮了哈哈!反复测试几次没问题就把机器装起来了。
  第二天同事通知客户取机前发现开不了机了,按开关没任何反应,当时我就觉得可能是那个U20的问题,拿过来看待机0.022正常,拆掉键盘拔掉开关排线再插上,一插电自动触发亮机了,但是按开关还是没反应,把开关排线拔掉再怼进去,过一会儿关机了,拔出来再怼进去又开机了,拔出来又怼进去又关机了。开关排线这是要跟开关键抢饭碗啊!拿出开关板测开关19V只有11.38V,测排线接口也一样,打开图纸,追查开机信号M_BTN#连接到U41开关芯片,开关键19V电压就是由U41提供,拔掉开关板,待机状态下U41的3脚是19V,3脚所连电阻R619两端电压一样,接上开关板R619两端被拉低至11.38V,

M_BTN#19V一共就去了开关排线接口和开关键,换个开关吧,不行淘宝订个开关板,在料盒里找到了一样的开关换上,19V不再被拉低,开关机正常,到现在没出问题,至此维修结束。照例挂上亮机图

昨天发帖发错了版块,今天改过来了,好尴尬,所以说新手不懂一定要多问多看多了解!

网友A:
虽然还没有遇到这个情况,但是现在先学习学习也是好事情,以后万一遇到了有个思路

网友:
谢谢,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还没有遇到这个情况,但是现在先学习学习也是好事情,以后万一遇到了有个思路

我也是第一次修这种机器,也在学习摸索中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支持加分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是比较多的啊!

网友:
怎么没有备份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