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映泰P43-A7不跑吗15秒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7-05-23):
接一块映泰P43-A7主板,同行说点开关后屏幕不亮,过一会儿指示灯也就灭了。
接手后打值不短。插诊断卡开机发现不跑吗,且15秒左右断电,这应该是缺哪项供电引起的。

当测到内存供电时发现只有0.08,肯定不对!

图纸,内存供电端跑线到了Q46  的S极,测量D极有5V,G极与S极都没有电压,测量下管没短路,从Q406的G极又跑线到了一块FP6321A得2脚,下管G极接FP6321A的4脚。测量1脚电压为5V

2脚电压0V                                                            4脚电压3.53V   一定是芯片坏了!

                                                拆下并换上芯片

此时 点开关针   芯片2脚电压3.53V                                               芯片4脚2.87V

内存供电(Q46S极)恢复为1.78V正常了!

接显示器跑吗亮机!

网友A:
修得漂亮。这种板子修了也收不了多少银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得漂亮。这种板子修了也收不了多少银子。

是啊,因为我在农村,修高端的板子的机会很少!

网友C:
没人加分  我带头加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人加分  我带头加分吧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不用客气 看帖 发帖 加分 审核是我的职责

网友D:
修的不错,FP6321A确实很容易坏,

网友E:
思路清晰 有条有序  加分支持

网友F:
内存供电 的问题 还好修

网友G:
是啊fp6321容易坏,我一般会把他附近的电容还有内存供电的上下管都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FP6321A确实很容易坏,

谢谢师傅加分!您每天都工作到这么晚吗?注意身体!

网友:
FP6321A确实很容易坏

网友:
这样的主板还是有点点市场的  目前来说 2代的板子还满贵的

网友H:
这一开始就应该去查内存供电。不过映泰这板子也挺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 有条有序  加分支持

师父每天都工作到这么晚要注意身体啊!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供电 的问题 还好修

是的,相对于别的问题好修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是啊,因为我在农村,修高端的板子的机会很少!

河北老乡,我是邯郸的,邯郸的坛友就找到一个,没事儿光找河北老乡了,呵呵,修得不错,多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河北老乡,我是邯郸的,邯郸的坛友就找到一个,没事儿光找河北老乡了,呵呵,修得不错,多交流!

谢谢老乡,以后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fp6321容易坏,我一般会把他附近的电容还有内存供电的上下管都一起换了!

谢谢师傅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乡,以后多交流!!

羡慕你有位大神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一开始就应该去查内存供电。不过映泰这板子也挺容易坏。

谢谢版主点评!

网友:
条件满足没有给出正常的电压必然是你的问题

网友H:
客气,希望你能在维修之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J:
内存供电芯片易坏。

网友K:
p43-a7这个板子内存供电这块出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p43-a7这个板子内存供电这块出问题多多。

谢谢师傅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内存供电芯片易坏。

是的,内存供电芯片坏了还好修!

网友:
是的,又是FP6321内存供电芯片损坏引起!

网友L:
主板维修没有价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客气,希望你能在维修之路上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就是 改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主板维修没有价值了

是呀!夕阳产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越走越远   就是 改行?

咋能这么说呢。

网友M:
这种8脚芯片很爱坏,备几个,一般都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8脚芯片很爱坏,备几个,一般都能代换

是的,多备点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