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使用温度高后屏幕就有条纹。花屏

楼主(2017-05-24):
苹果5s使用温度高后屏幕就有条纹、花屏,温度底后就正常了,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是撒子问题也
苹果

网友:
我的之前换个屏好了,现在的屏质量不行啊、还有就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是啊 找个屏试试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主板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先换外配再查主板

网友:
主板也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温度造成的故障,先换屏试试吧

网友:
肯定是温度高引起的 至于是主板温度高 还是屏 就要你检测一下了

网友:
屏。也有可能的、换屏试试先。

网友:
先换个屏幕试试吧,主板也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哦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第一张和第二张图片是电脑图片上传错了哈

网友:
换屏试试,还有可能是暂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