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不认硬盘 奇怪的很

楼主(2017-05-24):
接到一个asus 的机器   w519l  版号是 x555ld  2.0 版本    来的时候不认硬盘。、。  看了下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是有个硬盘转接板的。   我手上刚好也有这个小板(这个小板淘淘上不便宜 150一个。),难道这个机器小板坏了?  拆机。 先换我的小斑。 一样的故障。我随手拿了一个我的就硬盘,好像也不认。 我仔细看了下那个接口扣那里。也没看出什么问题。 难道是主板问题。 拆出主板看了下。 成色非常好。 上论坛上看了下,有这个故障的。说是刷bios, 我也先简单入手。 找了个bios 刷了。     刷完。我用我的旧盘。好像可以认了。。居然好了, 悲剧开始。  我就跟客户说主板问题。 搞定了。。   装机的时候。用回客户的盘。。。 不认盘。跟原先来的一模一样。。 我又用我的盘,可以认。 难道客户的盘也坏的。。 这说不过去。。还好客户在。客户说换个全新的。。    悲剧继续。。我240市场买了个全新的 。。。测试。,,不认。。我顺便测了下客户的盘。。 也是OK的。。  这表示完全看不懂 。。

过程不说了,反正搞得要死。。。 新买的盘也不好退了。 全新包装的。 自己留着用吧。
这个机器变成只认 sata2的。。 也就是3g/s 的。。。 客户的原先的是sata3,新的也是 sata3 6g/S
不明白。。 只能给客户换成 sata2的盘。  旧盘也带走了。。。
也没时间折腾。反正搞定了。。。  只是奇怪

网友:
这机器通病,主板接口有问题

网友:
这样又能赚到一个盘的钱了。

网友:
是不是bios 换一个 版本 试试

网友:
楼主真是辛苦了,1~2点不睡觉,还在写帖子。

网友:
华硕感觉很垃圾

网友:
我最近也是修这个,我的方法是用镊子按按硬盘接口,如不能别把硬盘插到最尾,拉出一点点就认

网友:
你的硬盘原本也不认  刷了bios才认的  应该是设置还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还是bios上面的问题吧,

网友:
有的板会挑盘的,应该是时钟有问题了

网友:
bios 刷了2个都是一样的。我都是bios里面看sata 信息。 。。sata3的 bios里面信息都看不到。sata2的就可以。 模式那些肯定我排除的。

网友:
这个可以找个原厂的BIOS试过……我有一块拆机的,是可以认到SATA 3的硬盘的。

网友A:
兼容性问题,主板sata偏置电阻查查

网友B:
我现在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变成只认 sata2的。。 也就是3g/s 的。。。 客户的原先的是sata3,新的也是 sata3 6g/S  不认!希捷的500g也不认,wd的新盘认!也没干搞cpu!

网友:
又是ASUS机..ASUS机各种怪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变成只认 sata2的。。 也就是3g/s 的。。。 客户的原先的是sata3,新的也是 sat ...

我直接给客户个 sata 2 的    能用就行。。。。客户的意思、

网友(2017-07-06):
我这边的也是原来希捷的500g不认,wd的新盘认,什么情况。

网友(2017-08-24):
遇到一个,有时认,有时候不认,以为的供电问题,搞了一下,好几天,还是不行,接触良好,楼上说主板sata偏置电阻查查,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检查。请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问题,主板sata偏置电阻查查

请问,这个电阻在什么地方,在图纸的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2018-01-25):
我也遇到一台故障一模一样的,时认时不认!

网友(2018-04-02):
我也是相同的机器 刷有的bios能认盘 有的不行

网友(2018-10-29):
直接换个主板上那个接口啊,我这也是,接口没拆之前看不出来好坏,拆下来就知道了

网友(2019-07-31):
是不是通病啊,今天也碰到一台故障一样,楼上的,有没修好,高手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