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的基带芯片 连锡 化不开 看图

楼主(2017-05-24):
这怎么会连锡了呢 (焊点下是铜的吗 难道是把铜 刮胶 给挂漏了)吸锡带 也吸不掉 各位大神 有什么高招指导一下

网友:
涂绿油啊!

网友A:
焊点之间都连上了 没有事吗

网友:
很有可能这几个焊点 本身就是链接的  你找图纸或者一样的板看看

网友B:
我觉得这基带很有可能已经被你搞报废了

网友:
5楼已经给出正确答案,有可能几个点本身就想通的

网友:
找个点位图看看,有些是相通的。不过你这胶还没去干净

网友:
拖锡的时候烙铁的力度,刀片角度力度或者温度高了

网友C:
红点都是相连的,旁边的都不相连
灰色为接地脚,白色的为空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基带很有可能已经被你搞报废了

练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先拖平,然后补绿油,看看点位图,应该有救

网友:
用绿漆补一下,慢慢弄

网友D:
这是你练手 练出来的吗  还是拆的时候拆的

网友:
漏铜了要先用绿油补好,固化再值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点都是相连的,旁边的都不相连
灰色为接地脚,白色的为空脚

想通的也不行,漏铜一定要补绿油。

网友:
除胶水之后,补绿油就行啦。

网友:
露铜了,用绿胶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一般很容易把焊盘搞掉漆,正常,拖干净在补绿油啊

网友E:
这 板子估计要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你练手 练出来的吗  还是拆的时候拆的

我也忘了是拆的时候 还是除胶的时候搞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 板子估计要废了

唉  买了块id的板子 主板 换上这套件 看了 又么希望了

网友:
你应该是漏铜了,把漏铜的地方不起来使用固话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点之间都连上了 没有事吗

下次记得用绿油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基带很有可能已经被你搞报废了

想问基带CPU 损坏 可以更换吗?

网友:
说明那是相连的,那是铜皮,沾上锡自然以为是连锡了,吸锡线托平,洗干净,用绿油绝缘固化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想问基带CPU 损坏 可以更换吗?

可以   主板上的芯片小到电容都是可以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   主板上的芯片小到电容都是可以换的

不是说加密的吗。。  搬板的时候要搬CPU 基带CPU 码片可以读取 硬盘可以测试架改。。

CPU两层的,暂存坏了可以换,下层坏了手机就废了。。 那基带CPU 坏了  换了还要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加密的吗。。  搬板的时候要搬CPU 基带CPU 码片可以读取 硬盘可以测试架改。。

CPU两层的,暂存 ...

底板坏了换底板,套件坏了能重写就重写不能重写就换套件

网友:
楼主的胶除干净了没有

网友:
可以看看焊盘上连锡的是不是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