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0 待机0.004 不触发

楼主(2017-05-24):
东芝l600 ,不触发,待机过低,拆机,测试无3v 5v!查图纸PU10     先测6脚19V有的,过来了     再测3脚VCC    5V   有的
接着马上测14脚EN1和27脚  EN2  这2个脚4.9V      正常应该在3.3V以上。都对呀!芯片坏了!不能把!那就pl11和9,后级看看短不短!测试,pl9后级滴滴响了都!5v短!断开pl9 确认是后级短,那就5v(万能)烧鸡啦!
5v,2a!pu11位置被烫了下!细细摸了摸!pc166!翘起一脚!5v不短。量电容!短!通电,3v 5v 出现!触发,显示!维修结束

网友A:
百试不爽的烧鸡大法

网友B:
烧鸡大法还是很好用的,下次建议先把阻值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还是很好用的,下次建议先把阻值打了

看电流。没出现小短路,和大短路,也就忽略了!等到,不相信芯片就那么坏了,才想起,是否是后级拉低了!才打了阻止!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试不爽的烧鸡大法

挨烫有钱赚就好!天天挨烫,也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也多拿两分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可以收钱了,5V短路一般问题不大,不像3V要是短了会烧桥

网友:
刚好碰到一台,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