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电源维修入门》里的疑问

楼主(2017-05-24):
图中红线圈里的字我想不通,为什么同一个线圈上一端是正半周而另一端不是?在同一个线圈上的电压是怎么分布的,有什么规律?记得黄鑫船老师讲过正弦交流电两端的各自电压波形,我记不起来了,感觉这两个问题是相通的,有大神知道的吗?帮忙解释解释
这是个从《PC电源维修入门》看到的

网友:
不是太懂电源

网友:
在交流正半周时A端为正极,C端为负极,D1导通,电流从A端流向地。在交流负半周时D端为正极,A端为负极,D2导通,电流从D端流向地。
这样解释应该要好懂一些吧!

网友:
正半周,你可以理解对地是正电压就行。

网友A:
线圈有个中心抽头作为负极,可以当作两个线圈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圈有个中心抽头作为负极,可以当作两个线圈来看

谢谢您的回复,我明白了,不过还有一个不明白这个

这个图中的抽头不在中间,该如何分析?

这是我自己画的,不知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为什么工作中的次级线圈还可以作为电感放电回路的一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明白了,不过还有一个不明白这个

这个图中的抽头不在中间,该如何分析?

感觉
电源原理其实很复杂
得要很扎实的基础

网友:
电源工作原理也很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
电源原理其实很复杂
得要很扎实的基础

是啊,很难,不过能多学点就多学吧,这个问题你清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明白了,不过还有一个不明白这个

这个图中的抽头不在中间,该如何分析?

其实两个电路原理都是基本相同,这个中心抽头不做负极,用GND做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很难,不过能多学点就多学吧,这个问题你清楚吗

按也新手 在学习中
其实电源的范围很广 大概论坛把电源板 移到金币区
估计是因为修电源少了 都认为没价值了
这里的电源 是电脑电源
其实电源其实是一门很深的技术 非常复杂涵盖类别很多
比如服务器 工控 通讯 这些电源 技术要求很高 维修费就很高
不比电脑 手机这些维修费低
所以感觉
既然学习了 就吧电源当做 一门技术来学习

网友:
线圈接地的一端为负极,其它两端电压是相对负极来说的,正周D1通,负周D2通。各自形成回路。

网友:
其实电源算是比较好学的,在学校学模拟电子技术时前面几节基础部分讲到的就是电源了。往后学放大电路,数字电子技术会越来越难。如果学不懂,可以另外换一本讲得通俗易懂的教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两个电路原理都是基本相同,这个中心抽头不做负极,用GND做负极

上边的图里没有电感,也就没有电感放电一说,下图有电感放电的过程,有些搞不懂,在我手画的小图里,电感放电的回路,D2是续流管,我觉得D1也可以做续流管,因为从8端到D1再到电感L也可以走通,为什么D1就不能做续流管呢?难道是它已经做了整流管了?同一个管子不能同时用作整流管和续流管?

网友:
真的不是太懂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边的图里没有电感,也就没有电感放电一说,下图有电感放电的过程,有些搞不懂,在我手画的小图里,电感 ...

你只上传部份内部,很容易断章取义。
把相关内容补齐了,让大家分析一下,论坛有高手,不过不常露面。

开关电源跟普通的绕线变压器不同,次级输出的不都是正弦波!
不同类型的开关电源,输出的波形有所不同,所以,不能用普通的50HZ正弦波去套用整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只上传部份内部,很容易断章取义。
把相关内容补齐了,让大家分析一下,论坛有高手,不过不常露面。
...

网友:
从基础的开始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本书里的47页,希望大神们现身

你这书中画的那个图是错的吧?
你仔细看一下ATX电源输出滤波电路,你那个图GND线与双二极管的接线是错的。
就是说:你在6楼图中,GND应该就是7、8绕组的中心抽头,否则,电路是无法正常整流的。
此图就是航嘉HK328-51AP的ATX电源+12V的整流滤波电路,原理中也明确说明了GND是开关变压器的中心抽头。

有空上图跟人讨论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明白了,不过还有一个不明白这个

这个图中的抽头不在中间,该如何分析?

GND定义为7、8绕组的中心抽头后,就很容易理解DLC滤波电路了:

初级电路不分析了,当7端为正半周时,D10导通,D10A截止。电流经T1的7→D10→L2给负载供电,同时对电容C33充电。

此时L2为左正右负;因电感L2的特性,流过的电流不能突变,故L2上的电流滞后于7端的输出角(原理百度一下专业的开关电源资料),L2感应出左负右正电动势,这个电流的流经方向为:b→负载→GND→8→D10A→a。所以,此时的D10A就起续流作用。

同理,当8端为正半周时,D10A导通,D10截止,电流经T1的8脚→D10A→L2给负载供电,同时对电容C33充电。D10作为这个半周的续流作用。

以上管见,仅供参考,欢迎同行批评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GND定义为7、8绕组的中心抽头后,就很容易理解DLC滤波电路了:

初级电路不分析了,当7端为正半周时,D ...

谢谢您的回复,当7端为正半周时,在电感放电时,为啥D10不能也做续流管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当7端为正半周时,在电感放电时,为啥D10不能也做续流管呢?

看来,你没有了解什么是续流二极管,先可以百度一下。

简单地说,就是反向并联在电感上,起泄放电流作用。

所以,当7脚为正半周时,跟D10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没有了解什么是续流二极管,先可以百度一下。

简单地说,就是反向并联在电感上,起泄放电流作 ...

两天黑线都能为电感形成放电回路,为什么D10就不能作为续流管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天黑线都能为电感形成放电回路,为什么D10就不能作为续流管呢?

你说的对啊,当8脚为正半周时(即7脚为负半周),D10就做续流管用啊!

就是说,D10或D10A在同一半周内,不能同时既做整流管、又做续流管,只能是“或”。

你6楼的图是错的,不能理解正常,我前面不是说过GND要作为中心抽头吗?

虽然通常的画法是把中心抽头画在两组绕线的中间,画在上方或下向时,一定要说明清楚中心抽头的位置。  但为什么不选择通俗易懂的画法而要把中心抽头画在两组绕线的上方或下方呢?

不会还不能理解吧?

网友:
变压器各绕组的同名端画出来就好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对啊,当8脚为正半周时(即7脚为负半周),D10就做续流管用啊!

就是说,D10或D10A在同一半周内, ...

书上的,不是我自己画的
这个是中心抽头的电路图,您看看,我觉得7端相对中心抽头为正时,8端相对中心抽头也是为正的,而不是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上的,不是我自己画的

书上也有错的时候,书是死的,人是活的。
应该是书在引用航嘉电源时,出错了!
这个图还被其它好几个网站转载过。

网友:
回复监护人一句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书中画的那个图是错的吧?
你仔细看一下ATX电源输出滤波电路,你那个图GND线与双二极管的接线是错的 ...

终于见到一个说的明白的。上面那些人都说了什么呀尽在瞎说,还有楼主的书也是漏洞百出写这个的人一点都不负责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书上的,不是我自己画的
这个是中心抽头的电路图,您看看,我觉得7端相对中心抽头为正时,8端相对中心 ...

你后来补的那个中心抽头的图不是也说明7为正时,8为负吗?
而且图上还标了两组线圈的正负极、波形的相位,怎么还理解不了?
真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后来补的那个中心抽头的图不是也说明7为正时,8为负吗?
而且图上还标了两组线圈的正负极、波形的相位 ...

很感谢您的热心回复,我明白了,: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终于见到一个说的明白的。上面那些人都说了什么呀尽在瞎说,还有楼主的书也是漏洞百出写这个的人一点都不 ...

这书 按也看了
不是讲的很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ND定义为7、8绕组的中心抽头后,就很容易理解DLC滤波电路了:

初级电路不分析了,当7端为正半周时,D ...

版主 才是电源的大神啊
以前 怎么没看见版主来电源板 指导新手呢
觉得版主以后 得经常来指导下 新手才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 才是电源的大神啊
以前 怎么没看见版主来电源板 指导新手呢
觉得版主以后 得经常来指导下 新手才 ...

大家都是从新手中过来的!当时跟你一样,总是有许多疑问,但跟你不同的是,我很少发水帖就是很少直接发常识性的求助帖,因为这些基础性的常识,应该找专业的书籍学习比较有效果,这些靠论坛去学习是不现实的,没人有义务也不可能有人有那些耐心教你这些百度都能找到东西!
论坛的作用在于:当你学习了基础的理论后,实践中遇到疑问,与大家在此交流、讨论,这才是提高的正确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是从新手中过来的!当时跟你一样,总是有许多疑问,但跟你不同的是,我很少发水帖,就是很少直 ...

版主这是谦虚了
看来按还是水哥
论坛还是可以学习到好多东西的 可以学习维修实例 下次碰到有方向
按修好的 第一个杂牌ATX电源 就是在论坛大神的指导下修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是谦虚了
看来按还是水哥
论坛还是可以学习到好多东西的 可以学习维修实例 下次碰到有方向

你一下水,一下不水,到底什么天气?
我叫你帮我灌水你不去,天天顶自己的帖子,有意思吗?

网友:
以中心抽头为基准,总有一端高于,另一端则低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一下水,一下不水,到底什么天气?
我叫你帮我灌水你不去,天天顶自己的帖子,有意思吗?

你一下水,一下不水,到底什么天气?
按也是不明白

我叫你帮我灌水你不去
这个按真是不知道啊

天天顶自己的帖子,有意思吗?
按觉得 发个帖子得善始善终啊  修好 修不好 得有个结果啊
不能半途而废

网友:
学习赚分学习赚分学习赚分

网友:
大家都很厉害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一下水,一下不水,到底什么天气?
按也是不明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1419-1-1.html
我当时发了短消息给你的。你居然不回?

网友F:
把你的PDF分享下把。。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你的PDF分享下把。。学习学习

已经分享,在上楼找找

网友G:
这个维修教案分析的不太严谨,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个全波整流,作者在分析的时候没有说到变压器的 同名端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百度研究下 我只懂皮毛,如果理解了同名端 这个电路就理解起来很容易了。 黑色点  表示的是 同名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维修教案分析的不太严谨,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个全波整流,作者在分析的时候没有说到变压器的  ...

大神终于显身了!

如果没有那个电感,这个全波整流非常容易理解,但加入电感后,整流情况明显不同,就是无论在哪个半周期内,总有一个二极管会参与电感的续流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终于显身了!

如果没有那个电感,这个全波整流非常容易理解,但加入电感后,整流情况明显不同,就 ...

如果续流的话   那么不论D10或者是D10A 要满足也有压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神终于显身了!

如果没有那个电感,这个全波整流非常容易理解,但加入电感后,整流情况明显不同,就 ...

如果续流的话 那么不论D10或者是D10A 要满足有压差,这里我觉得起不到续流作用,还有你的分析 我看了下 刚开始时假设上半部分的线圈 上正下负 那么由于电流突然增大 L不能突变 会产生反向感应电流阻碍电流增大(线路中电流慢慢增大) 这样电感的感应电动势 左正右负   当上半部分线圈 处于半个周期的下降时,这个时候电流减小 ,那么电感会阻碍电流减小,会产生同向感应电流,这个时候电感的感应电动势 左负右正   整个过程中 D10A 不满足导通续流条件  应该是起不到续流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终于显身了!

如果没有那个电感,这个全波整流非常容易理解,但加入电感后,整流情况明显不同,就 ...

抽空再细细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如果续流的话 那么不论D10或者是D10A 要满足有压差,这里我觉得起不到续流作用,还有你的分析 我看了下  ...

当初级线圈的电流处在正半周的电流下降段时,电流在下降,初级线圈会感应出同方向的感应电流,而次级的两个线圈(由于有中心抽头所以看成两个线圈)也产生与初级线圈感应电流同方向的电流(因同名端在同一个方向),而因次级线圈上边的二极管D10方向与电流流向是相反的,所以上边的线圈没感应电流,但是此时电感L在初级线圈的电流上升段储存的能量(因从电流上升段到电流下降段后,电流减小,电感L感应出的电流方向与原电流方向一致,即D10的道导通方向)开始释放,流经路线:电感L的右端--负载--次级线圈的中心抽头--D10A--电感L的左端,此时D10A起到续流作用。此时下边的线圈的二极管D10A与感应电流方向是同向的,所以下边的线圈有感应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初级线圈的电流处在正半周的电流下降段时,电流在下降,初级线圈会感应出同方向的感应电流,而次级的两 ...

两个二极管在相反周期内起续流作用是肯定的。
我的疑问是:
1.“当初级线圈的电流处在正半周的电流下降段时,电流在下降,初级线圈会感应出同方向的感应电流,”
由于我没有相应的器材,没法观察到这个时间的波形状态,所以一直想弄清楚,正半周时,到底这个下降点到何时为D10的截止期,因为只有D10截止,L1才放电。
2.L1放电期间,也就是D10A起续流作用这个期间持续多长? 这个期间应该与初级的负半周到来前即变压器8脚在正半周到来前,持续多长?是有部分重叠吗?
理论上应该不重叠,但按你的分析有可能重叠?

希望其它会员跟进分析!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当初级线圈的电流处在正半周的电流下降段时,电流在下降,初级线圈会感应出同方向的感应电流,而次级的两 ...

您说的这个概念有没有混淆啊?您说的是变压器的初次级,变压器初次级是怎么传输能量的? 还有我说的是变压器次级处于正玄波峰值后下降 滤波电感的感应电流和感应电动势。我还是不明白您说的 变压器的初次级感应电流,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两个二极管在相反周期内起续流作用是肯定的。
我的疑问是:
1.“当初级线圈的电流处在正半周的电流下降 ...

个人觉得D10A是否续流取决于D10是否截止,那么问题来了 D10截止的条件是 D10阳极瞬时电压小于D10阴极瞬时电压 ,而D10阴极瞬时电压等于L感应电动势和Uo之和,L感应电动势与Uo方向相反,这样我就分析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D10A是否续流取决于D10是否截止,那么问题来了 D10截止的条件是 D10阳极瞬时电压小于D10阴极瞬时 ...

我说的都是变压器次级输出端
我们讨论的,都是以开关变压器次级的7端为正半周时的各器件的整流工作状态。这样,就不混淆了!

如你所说,D10的截止,取决于其正极与负极的压差,在负激励开关电源及普通的全波整流电路中,很简单:D10在正半周工作,负半周截止; 截止的临界点就是其正极的电压小于其负极时,以硅管典型值为例,即D10的正向压降小于0.7V时截止。

但对于正激励开关电源而言,加入续流管及储能电感后,D10的截止的临界点虽然也是其正极的电压小于其负极时,但由于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的放电回路,改变了D10在开关变压器7脚这个正半周下降时的截止时间。有点绕!

这么说吧:对没有续流电路的整流电路来说,输出滤波后的电压为U0,当正半周电动势下降时到D10截止的阀值为0.7V时,即小于等于D10的负极U0+0.7V时,D10截止,我们暂且把这个截止点称作A。
此后,D10一直截止,直到下个周期的正半周到来,当D10的正极电动势大于等于其负极0.7v时,D10才开始导通。

显然,有续流电路的整流电路,由于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的放电回路的存在,会延长A点的时间
那么,这个延长的时间是多大? 怎么控制这个时间?

然后就是下个问题:当A延长的同时,变压器的8脚会从负半周转到正半周,在没有电感、续流二极管的放电回路的整流电路中,D10A不会立刻导通,而是要在电动势大于等于其负极电动势0.7v以上时才导通。

但在这个有续流电路的整流电路中,D10A在开关变压器8脚这个正半周还没来时就提前导通了,还是D10A会在L1放电期间有个截止期,然后直到变压器的8脚变为正周时才重新导通呢?

我的疑问也就在于此,以变压器7脚这个正半周为例:D10A是续流时导通然后截止,然后在变压器8脚为正半周时又导通?  还是D10A在续流期间与变压器8脚这个正半周来到时重叠导通区,这个区间怎么控制

希望哪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您说的这个概念有没有混淆啊?您说的是变压器的初次级,变压器初次级是怎么传输能量的? 还有我说的是变 ...

当初级线圈的电流方向是从上往下,电流大小在不断增大时,然后初级线圈里就会感应产生反方向的电流(从下往上),此电流产生的磁通量去阻碍原磁通量的增加,而次级若同名端是同一方向时,也会感应出与初级线圈感应电流同方向的电流,此电流从次级线圈流出后能不能通过整流二极管,就看此二极管导通方向是不是与电流方向相同,如果不同,则就不会有电流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初级线圈的电流方向是从上往下,电流大小在不断增大时,然后初级线圈里就会感应产生反方向的电流(从下 ...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好经验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