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in2020mb 显示器

楼主(2017-05-24):
DELLin2020mb 显示器 亮机10分钟左右 黑屏 电源指示灯也黑掉 有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
有朋友在吗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换板吧,便宜

网友:
检查电源板5v,12v都有吗,没有就是电源板的故障,有就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一般是电源板问题了,先看一下电源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