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431待机正常,自动上电到0.06A左右不一定,掉电,反复循环,测电感没有显..

楼主(2017-05-24):
求助:HP 431待机正常,自动上电到0.06A左右不一定,掉电,反复循环,测电感没有显卡,CPU,集显供电,没有显卡供电开启电压不知道这显卡开启怎么来的?

_HP 431 CHICAGO HR HPC 01015FY00-600-G.pdf

网友:
这么多电压没有,估计和南桥关系比较大。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0.06还很多电压没出吧

网友:
南桥问题了

网友:
内存跟二级都出来了吗?出来了可以加焊下桥

网友:
打下值看是否有拉低你这个头像有点绿啊

网友:
CPU和集显电压不出可以先不管,,重点应该在显卡供电那块!

网友:
可以先看看南桥的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对着时序慢慢搞了

网友:
先把CPU电压修复

网友:
说话都说不好!不知道开启怎么来的,看不懂电路图呀

网友:
描述不够清楚

网友:
    可以吹下桥 看下

网友:
电压都不全60毫安你觉得会是哪里,找时序

网友:
按着时序查吧    电流那么小  很多电压都没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