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60原机不能装固态盘的问题

楼主(2017-05-24):
今天遇到一台惠普6560的笔记本说是硬盘坏了,客户自己在网上买的固态盘,但装不上系统,去好几家店里人家都说是这台机器不支持固态盘。让给再看看能不能装,这个是二代HM65的芯片组应该是可以装固态盘的吧,,进BIOS设置AHCI ,不行不认固态,网上一查说是pe版本太低也不行晕,用win8pe终于认了,而且也4K对齐了,系统也给装上了,但开机时还是不认固态晕,,给客户说不行换机械盘吧。客户同意后就找了个机械盘装上后,电脑反应稍慢一点,就给刷了论坛上BIOS后还是有点慢,就去官网下了原装BIOS,之后又想着试一下固态看看怎么样,设置AHCI ,开机win7界面终于出来了,,,,,,可能原机上的BIOS有点老,装个新版的BIOS就可以了,,新版bios是EXE格式

网友:
第一次发现BIOS版本低会导致无法用固态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A:
你那固态硬盘是放哪个位置的呀!!!光驱托架,还是本身硬盘位置!一般加固态,会把本身的硬盘放光驱托架里,而且有的要硬装,不能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固态硬盘是放哪个位置的呀!!!光驱托架,还是本身硬盘位置!一般加固态,会把本身的硬盘放光驱托架里 ...

这个以前一个同行光驱和本身位置都试了不行,问过我当时没见机器,认为可能机器问题吧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了,bios版本引起的不认固态硬盘

网友:
遇到过华硕K40AB用不了固态硬盘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