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50CC不通电维修(看完有福利)

楼主(2017-05-24):
机型:华硕X550C
版号:X550CC  REV2.0
故障:没待机 通电没任何反应
早上开门一客户等在门口 ,说笔记本开不了机 ,接过机器插电没任何反应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心里想到应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快速拆出主板,测量公共点没19V电压,打公共点对地阻值很正常 ,其它电感也打了下对地值 ,没发现什么异常 ,看来不是短路引起的不过隔离 ,是隔离管条件没满足无法导通,测量PQ8801, PQ8802 四脚是低电平 ,N管高电平导通。四脚受控于PU8802  BQ24725,BQ24725要具备以下条件4脚才会输出高电平。
工作流程是:1,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 (电源接口直接过来的)。
2,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
3,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
4,4
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因为隔离保护管G级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

实际测量BQ24725 ,20脚VCC有VIN过来的19V电压 6脚ACDET有2.64V电压, 16脚REGN有6V电压 ,再测4脚ACDRV为0.03v 基本没电压 ,所以才导致后面公共点没电压。多年的维修经验总结出一个方法 ,用风枪加热BQ24725芯片 通电公共点有19V电压 ,十几秒后又变为O 芯片4脚ACDRV电压也是慢慢往下降 ,看来是芯片内部不良 用此方法可以快速找到问题点。
找了下料板,没找到BQ24725 只找到BQ24735 对比芯片引脚定义 ,基本一样 换上bq24735后 4脚ACDRV有25V电压,PQ8801 ,PQ8802正常导通,测量公共点19V 电流表显示电流为0.01 按开关可以开机了,进系统测试也可以正常充电,看来BQ24725,BQ24735完全可以通用。另附上芯片引脚图 A
附上此机点位图

网友:
一楼自个抢先占 大家跟上

网友A:
嗯,不错对充电芯片很熟悉,一击即中,经典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对充电芯片很熟悉,一击即中,经典故障

这故障以前修到很多 ,文笔不好,很少发贴

网友B:
华硕的主板就是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主板就是难修啊

华硕机器主要是没图纸 不好跑线路 修多了现点位图用起来也可以

网友C:
下载币设置的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币设置的有点多

我没有设置过 系统自动设置的

网友D:
  充电芯片 表示 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芯片 表示 不会修

笔记本这类故障挺多的 保护隔离

网友E:
这点位图不会出现有时候打不开的情况吗?以前的有时候电脑要重新开机才可以打开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点位图不会出现有时候打不开的情况吗?以前的有时候电脑要重新开机才可以打开的

这软件很强大 一次打开 不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软件很强大 一次打开 不会报错

可以打开后缀名为asc,bdv.brd.bv,cad,cst,gr,f2b,fz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软件很强大 一次打开 不会报错

非常感谢,正好需要,下载试了,打开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 算是通病了   直接换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软件很强大 一次打开 不会报错

这点位图打开软件真的可以,苹果的也可以打开,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G:
用过这个点位图软件,真的很强大!什么点位都能开,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过这个点位图软件,真的很强大!什么点位都能开,太厉害了。

好东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2017-09-11):
修过几台不过隔离都是这个充电芯片坏的,确实可以代换,不过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十几秒后又变为O 芯片4脚ACDRV电压也是慢慢往下降 ,看来是芯片内部不良 用此方法可以快速找到问题点。好方法

网友:
这个不错,隔保不过,充电芯片以前都不知道是什么条件,楼主解释的很清楚啊,昨天我也刚修一个三星的,跟你这个差不多情况,也是芯片坏

网友:
这个还可以 我只有VC没有cc的

网友:
嗯,这个充电IC确实在有的机器上能通用

网友:
楼主技术牛 看分析故障 很准

网友:
非常感谢 终于找打通用的点位图软件了

网友:
为什么的我打开点位图的时候报错呢 显示。net 4.0 怎么这么的 安装了。net 4.5了啊 我的是win7 32位系统的

网友:
用风枪加热 以后碰到了也试试看!!

网友:
这个点位图软件已经在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华硕的本本,到手里面第一感觉就是很烦。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种问题都能修好.........

网友:
厉害了楼主,图文并茂,看得明白

网友:
一看到就说给你加分的 结果系统提示超过36小时不能评分了 无语。。。

网友:
这款机器最多就是清理烧掉 的 其他的遇到的不多

网友:
我以为福利是老司机准备开车呢

网友:
不错很好,就是不知道这点位图好不好用

网友:
不好用呀,,,,,,,,,,,,,,,

网友H:
我是真心讨厌华硕的笔记本 很多没有图纸和点位  BIOS版本也太多

网友:
福利是点位图吗

网友:
华硕的破机器   看到就够了  换主板还这问题那问题

网友:
楼主对这个充电IC相当了解 判断准确 顶一个

网友I:
充电芯片,不用一买新的吗?这样换风险不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充电芯片,不用一买新的吗?这样换风险不小的啊。

对照PDF引脚定义 一样 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真心讨厌华硕的笔记本 很多没有图纸和点位  BIOS版本也太多

华硕笔记本维修量还是很大的  修的多了也总结了一些方法  华硕还是好修的

网友:
今天有个进水的,正找图呢谢谢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损坏的............

网友:
什么情况,我这2个软件都打不开图

网友:
这点位图 软件倒是省事了不少  现在点位大多还带着病毒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华硕没图纸很不好修,有点位图就好一点了

网友J:
点位图不会出现有时候打不开的情况吗?以前的有时候电脑要重新开机才可以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福利是点位图吗                                                                                       ...

是打开点位图的软件  其它厂家的点位图都可以用这软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J:
点位图不会出现有时候打不开的情况吗?以前的有时候电脑要重新开机才可以打开的

我用到现在好像都打的开 ,华硕的一打就开  不会报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有BIOS和点位图,谢谢

网友:
电池芯片有问题

网友:
BQ24725确实挺容易坏     这种芯片应该多备点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以后可以秒杀了  讲的很详细

网友:
我修到过 加焊充电芯片好了 无返修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不错,分析到位

网友:
原来可以替换,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遇到华硕的本子 大多数都是放弃 图纸没有 点位没有 不好修

网友:
新手路过 学习一下 无分下载了 不知怎么办

网友:
华硕板还好有点位图,没点位图就头痛了,上面什么都不标

网友:
充电芯片的工作原理分析的很清楚厉害。。。

网友:
感觉还是华硕的笔记本我不敢修的说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很好 分析的很有道理很透彻 amd的机器不好搞 值得加分

网友(2017-10-11):
这个点位图软件,真是好用喔 。谢谢老板们的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 这机器充电芯片坏的还多。

网友:
这个软件真是太强大了.可解决大问题了.下来试试.
另外.测试芯片那招也挺好.非常感谢.

网友:
软件以后可以用上 收藏先

网友:
笔记本这类故障挺多的

网友:
这点位图不会出现有时候打不开的情况吗?

网友:
用过这个点位图软件,真的很强大 很好用

网友:
华硕为何不在主板上写元件名字,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点位已下,日后备用,感谢老铁无私奉献

网友:
华硕机器有点位的还算比较好修,LZ分析的很到位,看来也是位高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用的一手好波

网友(2017-12-20):
厉害了。。华硕的机子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L:
这故障我遇到一些都是换充电芯片冷机后不行,最后把隔离管G极和D极电容去掉就好

网友:
谢谢分享,好东西我收下了,我试试好用不

网友:
我也没分了,不能给你加分。路过看看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有图纸点位还是好修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同样的问题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就是老板这么辛苦加芬阿,,,,,,,,,,,,,,,,,,,,,,,,,,,,,,,,,,,,,,,,,,,,,,,,,,,,,,,,,,,,,,,,,,,,,,,,,,,,,,,,,,

网友:
牛了。现在还有这种软件了,跟不上步伐了,好久没修机

网友:
华硕现在修的越来越多了,点位图用到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果然是福利!  谢谢

网友:
这个点位图软件不错,支持多种格式点位图!

网友:
我遇到2次    结果都u坏....

网友:
这机器没毛病,修的刚刚的。。。。。。。条理太清晰了

网友:
楼主 基础知识扎实,逻辑正确,思路清晰,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个机器我修过 算是通病了   直接换充电芯片

网友:
这个我前天才修了,充电芯片那里两个电阻换了好了

网友:
华硕机器主要是没图纸 不好跑线路 修多了现点位图用起来也可以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这个充放电芯片,不过保护隔离相对来说楼主比较幸运,一般都不是芯片本身问题,你感觉是,但是换上芯片之后短时间之内24V确实产生了一会儿之后又没了,本人遇到过好几次 ,都没解决,也许楼主的问题就是芯片不良导致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嗯,不错对充电芯片很熟悉,一击即中,经典故障

网友:
有思路,有方法!有点位图。。技术到家。。华硕我一看都头痛。。。。

网友:
这个问题 确实也遇到很多了 楼主最后提供的点位图通杀觉得很有用 谢谢

网友:
下载币设置的有点多股

网友:
华硕的质量比较坑,奇葩线路比较多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宏碁的也是用的这个芯片,直接干就好了!此芯片不良率很高

网友:
最烦华硕的机器没有图纸   就一个点位

网友:
我是来看福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故障我遇到一些都是换充电芯片冷机后不行,最后把隔离管G极和D极电容去掉就好

终级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的功力深厚啊,支持一下!谢谢点位共享,已经下载!

网友:
好多分!!!+666666 华硕主板老化后出错几率很大啊

网友:
充电芯片还可以加热判断,这真少见

网友:
楼主的华硕主板理论确实扎实,牛。我一直不知道华硕的理论,况且还没图纸。。。。。。。。。。

网友:
谢谢l楼主分享,思路清晰,修得不错,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有点位还好,没图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来晚了 加不了分了!点位不错,华硕的点位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学的 吗,,写的 非常详细,,,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挺多的

网友:
分析的太到位了!有楼主的这种思维 没有修不了的本 学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种通病的问题帮助很大 谢谢楼主分享,嘿嘿

网友(2019-12-08):
楼主能发个芯片引脚图pdf文件吗

网友(2020-06-23):
加分了。详细明了。

网友:
华硕的本本,到手里面第一感觉就是很烦

网友(2021-04-30):
我的跟你一样的主板,也是4脚没有24V输出,换了新的芯片还是没有,咋整?

网友:
技术很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