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开机后立即黑屏维修

楼主(2017-05-24):
接到一台小米4联通4G版,顾客反映手机开机进入系统后立即黑屏,按开机键也不亮。拿到手机后打了一个电话测试,可以呼入电话,但屏幕不亮,说明手机没有关机,只是黑屏,按流程先刷机,刷机后问题依旧,询问顾客是顾客手机换了组装屏幕才出现这种情况。拆机换原装新屏幕也是一样,因为许多的小米手机换组屏之后会出现打电话黑屏,对方不挂自己挂不了电话,怀疑距离感应器出现问题,换掉距离感应器那个小排线,问题依旧,测距离感应器座子J1300,电压和对地值和正常主板差不多。

考虑了很久,背光在开机时能够亮,说明背光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手机在进入系统后休眠或背光的EN使能出现问题,先查显示座VREG_WLED背光供电,在开机阶段正常,进入系统后没有,继续顺着VREG_WLED往上查,一路通U600电源IC 另外一路通背光芯片U1100,正好在U1100看到一个LCD_BL_EN,哈哈,终于找到你了。对照元件位置图,发现这个元件是空的,仔细看下原理图U1100的元件也是打×的不存在,。所以这个VREG_WLED来自于U600电源芯片。本打算换个电源芯片试试,当时没有电源只能作罢,想想不死心,显示座子全部测了一遍对地值,在显示座J1101   的32脚CABC测试无穷大,开路。

CABC在电路里的意思是自适应背景灯,会根据外界环境的亮度自动调整屏幕亮度,和上面说的距离感应器在米4同一个排线上,顺着CABC往上查,一路通过R1104通U1100,因为元件不存在,忽略,。一路通过R615电阻通U600电源IC,对照元件位置图发现R615都掉了,短接R615修复。

R615非常靠近显示座,在换组屏时扣排线可能不小心被抠掉

网友:
好身手,值得学习

网友:
有点小发杂、、

网友A:
这手机或许之前换过屏幕吧,这个电阻丢失更像人为操作丢失,感觉摔也不太可能摔掉。不过修好就是件幸事,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或许之前换过屏幕吧,这个电阻丢失更像人为操作丢失,感觉摔也不太可能摔掉。不过修好就是件幸事,加 ...

是在外面换过组装屏,可能是新手扣排线时不小心抠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外面换过组装屏,可能是新手扣排线时不小心抠掉的

应该是的,不然这个地方少电阻,感觉有点很奇妙。

网友C:
有点小发杂、、绕的挺远啊,如果仔细观察会不会发现在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小发杂、、绕的挺远啊,如果仔细观察会不会发现在异常

如果你有好的主板,仔细看肯定可以看出来。不用那么麻烦去测试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好

网友:
换屏掉个小电阻 就要查很久   维修啊  折磨人

网友D:
楼主很细心,掉个小电阻都找出来了!

网友E:
楼主为何不一开始就用显微镜先观察是否有掉件情况呢。

网友:
厉害了,幸好没换电源,不然好累

网友:
刚刚看手机论坛 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何不一开始就用显微镜先观察是否有掉件情况呢。

刚开始以为只是距离感应器的问题,结果就绕进去了。如果仔细对比下点位图,不用显微镜,眼睛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点评):
CABC在电路里的意思是自适应背景灯:请问黑屏后手机是还是运行状态吗,自适应背景灯还是通过感光工作,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以为只是距离感应器的问题,结果就绕进去了。如果仔细对比下点位图,不用显微镜,眼睛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维修首先就是 要目测先。

网友:
感觉好复杂,有思路还好。我有上有块主板就是小板插座旁边掉了一颗电容,应该是扣插座扣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细心,掉个小电阻都找出来了!

呵呵,就因为不细心,才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维修思路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8-01-19):
非常耐心检查,缺乏细心目测主板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老司机。。我们这种小白什么都不会

网友:
谢谢分享!真正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爱拼才会赢,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有好的主板,仔细看肯定可以看出来。不用那么麻烦去测试

网友(2018-11-02):
好身手,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