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查看手机主板型号?

楼主(2017-05-24):
怎么样查看手机主板型号?拆了个杂牌机,怎么查看主板型号

网友:
如果是有版号的话,一般在主板上有丝印的,你仔细找找看

网友:
杂牌机你还折腾干嘛呢

网友:
难,有的机器上面的确什么都看不到。这种机器还是别修了。小问题搞搞,涉及芯片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