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1908W显示器

楼主(2017-05-24):
显示器目前触发能用  但是关掉的时候 背光还是亮着的   关机状态下 3V 5V 12V  电压就一直有   请问大家  这怎么解决 背光自动开启 在线等待

网友A:
那是你线没有改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线没有改对

我的意思是  主板上面的电压 待机就有了   没有其他电压可改啊

网友B:
优派的显示器,应该是你的on/OFF 接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线没有改对

要么接错线  接到调节了  要么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派的显示器,应该是你的on/OFF 接的不对。

背光开启没有接对,,,

网友C:
接错线了吧,或者是要加个反转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错线了吧,或者是要加个反转电路....

反转电路怎么搞 用什么元件改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反转电路怎么搞 用什么元件改上去?

来了,三种不同的改法,大同小异.你自己改一下就行

网友:
控制信号接的不对。在找找

网友:
感觉是接错线,

网友E:
给你个最简单的方案  ,把背光开启信号线 接到屏供电上面去,和屏同步工作 就O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最简单的方案  ,把背光开启信号线 接到屏供电上面去,和屏同步工作 就OK

屏、背光的时序不一样的知道不?
不要误导,楼主是ON OFF没接对,没那么复杂。
待机电压一直是有的。不然,驱动板MCU怎么工作?
只要驱动板供电正常,就会有ON OFF信号控制屏、背光。

网友:
换一个全新的高压板,直接接供电,开启,地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屏、背光的时序不一样的知道不?
不要误导,楼主是ON OFF没接对,没那么复杂。
待机电压一直是有的。 ...

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接线正确的情况下,或者驱动板 开启信号故障或者需要反相,可以这样最简单  你太激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接线正确的情况下,或者驱动板 开启信号故障或者需要反相,可以这样最简单  你太 ...

我激动个毛? 又不我修机子。

是你没明白楼主意思,他连ON OFF都没找到,你说那么多也是白搭。

网友:
肯定把开启接到亮度调节上去了

网友:
把开启信号接到屏供电那去,我经常这样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屏、背光的时序不一样的知道不?
不要误导,楼主是ON OFF没接对,没那么复杂。
待机电压一直是有的。 ...

怎么吵起来了 大家互相交流 各有各的神通  ON我会找的 就算找错了 那就把调节换回来不就是了  上面那根开启线 我拍图的时候 我是接到其他电压上做开启试验的  时序是有 待机也是有 我的意思是 我这个机器的情况是 待机的情况下 ON也一起开启了  连屏供电在待机下也是有了  背光与屏 接同一个电压确实也是可以用的  我现在要找触发之后产生的电压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怎么吵起来了 大家互相交流 各有各的神通  ON我会找的 就算找错了 那就把调节换回来不就是了  上面那根开 ...

没吵啊,是他太激动了吧
许多人把背光的ON OFF直接接到屏供电上,是应急处理。
但做为专业搞维修的,应该严格按时序控制修复电路。

不知道你 要找触发之后产生的电压来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来了,三种不同的改法,大同小异.你自己改一下就行

反相电路第三图右下角 有个位置用的Q1   1图 2图 右下角用的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吵啊,是他太激动了吧
许多人把背光的ON OFF直接接到屏供电上,是应急处理。
但做为专业搞维修的 ...

这机器 待机的情况下 背光常亮

网友:
待机状态下,电源电压有才是正常的。楼主背光开启没有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相电路第三图右下角 有个位置用的Q1   1图 2图 右下角用的是什么?

c945呀,图片上不是有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 待机的情况下 背光常亮

你看看大家的回复,都说你ON OFF没接对吧?
怎么这么复杂,你先找到ON OFF再说吧?

一般是ON 高电平,OFF低电平。
有特殊板刚好是相反的,这个改普通的高压板时就要加一个反相器,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三个。

网友:
开启飞错了, 找对信号飞上就行

网友:
是不是灯管坏啦?

网友:
肯定接错线了,通用板都是高电平开。显示器主板很多都有标示的,把开关信号找出来先。

网友G:
最简单的线接错了    至于待机是电压都在 这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线接错了    至于待机是电压都在 这是正常的啊

显示器背光开启  是待机就有了吗?

网友:
开启接错了,你把开启接在屏的供电上试试看,一般就好了

网友:
已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看看开启信号是有还是没有。

网友(2017-06-28):
加多一个三级管控制就行了

网友:
接线位置没有找对

网友:
开启和亮度那个线改错了

网友:
改高压条的时候线接错了,ON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