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 不触发

楼主(2017-05-24):
待机3.4有电压,EC也有复位,插上电指示灯不亮,苹果修的少无从下手啊 820-3332

网友A:
论坛上找找时序图,苹果上电时序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找找时序图,苹果上电时序基本一样

修的少,不会折腾

网友:
电源口有3.4v不?先修亮指示灯 ,新机子好多IO虚焊的,,,,,

网友B:
这几我手上也在修,。在等芯片,

网友:
按照时序慢慢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几我手上也在修,。在等芯片,

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什么情况

开机。。。咚的一声。。屏无显。。查了是升压电路问题,已购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什么情况

你的问题,6259坏的较多,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6259坏的较多,换个试试。。

好,我换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6259坏的较多,换个试试。。

兄弟,换了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换了一个样

那只能慢慢查了。。。这个6259论坛说通病,我当时干了也没好。。。

网友:
楼主加油 希望楼主维修好了  能分享下

网友:
下个图纸和点位 查查条件

网友:
苹果的修起来就头大,之前碰到两个进水的,拆电源排线插电源就能开机,不拆就开不了,一直没搞定

网友:
大神们别误人子弟了,查EC各个条件,这个百分百跟EC有关

网友:
要装电池的 灯都不亮 那就先修亮灯的

网友:
这样说没有的  还是要查电路 查时序的

网友:
认真查时序,应该可以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