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死机

楼主(2017-05-24):
联想G41死机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G41   的好多是桥

网友:
g41南桥问题多点

网友:
NH82801GB  坏的太多了,就是能开机有些也温度高的烫手,换!

网友:
g41南桥问题多点,。。昨天碰到个,进WINDOW卡滚动条。直接换板

网友:
摸摸桥热不热

网友:
有可能的 g41

网友:
g41问题比较多,自己先看电源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先排除别的问题。。。

网友:
GB的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
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G41南桥 坏得多

网友:
G41的主板现在都没有修的价值了哦

网友:
差不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新手,赚分,谢谢!

网友:
给CPU供电负载能力差

网友:
金币金币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