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开不了机,如何将电话号码拿出来

楼主(2017-05-24):
手机开不了机,如何将电话号码拿出来,一个杂牌智能手机,开不了机,如何将电话号码给拿出业

网友:
智能手机就用 用手机助手

网友:
拿不出来吧。。

网友:
开不了机的手机是拿不出来任何资料了,先把手机修好吧

网友A:
拆字裤  用专用的设备读取

网友:
分清楚是开机不显示还是直接不开机,开机不显示的可以用辅助软件将资料导出,直接不开机就修开机,再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字裤  用专用的设备读取

教教方法,教教方法,字库如何认

网友:
要是在手机上存着那就只有修好手机才能拿出来了

网友:
读字库还得解密。没啥用处

网友:
不行得   去维修得地方让他们换个中层

网友:
只能修好才能的,不过有些要写资料的就不行了

网友:
修好主板开机,要么就拿去专业数据恢复的,帮你弄出来。

网友:
不容易,看手机卡上存了没有。如果没有真在机器上还是很烦的,一种修机器好了,就出来了,一种是拆硬盘去读数据。

网友:
修好手机导出号码导入号码完成

网友:
帮你顶一下,不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