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 REV1.3 USB有问题,居然是BIOS引起的

楼主(2017-05-24):
机型:G41MT-S2  REV1.3
故障:进系统重启,重装系统也会重启
检修:经过排查,是由于打开了USB2.0功能导致的。
      BIOS里关闭USB2.0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上网都正常。
      感觉桥、IO有点热。
      原机BIOS F3,先升级一下BIOS试试吧,官网下载最新版本F8D,DOS下升级完成后,居然OK
      反复测试了几个小时,确定正常了

网友:
经验分享,先收藏有机会试下。

网友:
这么神奇的故障  同样神奇的原因

网友:
神奇的故障非一般的人。高实在是高!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USB2,0的功能也正常了?

网友:
是的,原本USB1.1正常
就是USB2.0不行,进系统、装系统都会重启,但是进PE没问题。
升级了BIOS后,一切OK

自己也无法解释

网友:
BIOS官网就有,为了方便同仁,现在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