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不开机

楼主(2017-05-24):
A1465不开机,客户拿来电源灯有时亮,有时不亮。拆机检测无3 5V ,换待机芯片6259AHRTZ 上电自动触发,搞定装机没有问题,给客户准备收钱,问题又来了,开机几次后有不开机了,又拆主板来这次没有多想直接换待机,上电OK装好机可以进苹果系统,不进Windows系统,心想第一次是可以进Windows的哦,不可能现在系统坏了吧,客户说资料非常重要,不可以装系统。又拆再换.还是一样。一时无语.沉默.详细回忆全部维修经过,第一次可以进第2次不进系统,为什么几次都是一样,拆出来细细检查主板好了,原因找到了 不啰嗦了上图

网友:
图怎么上传不了,在传一下

网友:
看看能不能上传

网友:
我怎么没看到图

网友:
我再重新上传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

网友:
实在是不行

网友:
图呢   看白板吗

网友:
什么和什么

网友:

w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图片一直无法上传,我只能说抱歉了,我把板号写上和大概位置:苹果A1465 820-00164-A 2013的
换待机芯片6259AHRTZ和插无线网卡卡槽(走wifi天线)黑色U6 A4的电容旁边的小电容发黑换掉就可以了 再次向各位说声抱歉,

网友:
我的相册里有图片可以进去看看

网友:
实践中的维修心得!!

网友:
相册里有图,看到了,电容腐蚀不良引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