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 plus r2.0

楼主(2017-05-24):
客服拿过来掉电  查了一下 cpu供电问题  修好了 又不过内存一直滴滴 ,换内存一样,  刷bios还是一样  求助点位图

网友A:
会不会是CPU针脚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CPU针脚接触不良

不是哦。。。

网友(2018-07-14):
我的也是这种问题, 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