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27可以用BQ737代换吗??

楼主(2017-05-24):
BQ727可以用BQ737代换吗??BQ727可以用BQ737代换吗??BQ727可以用BQ737代换吗??

网友:
手头没BQ727 谁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网友:
找PDF看脚位定义。一样的话就换。

网友:
最好原芯片换

网友:
参考这个帖子吧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6493

网友:
尽量原芯片换

网友:
确认可以代换了 谢谢回复的兄弟!!!!

网友:
还是尽量原芯片 某宝去拍

网友:
还是还原型号吧

网友:
最好原型号

网友:
确认可以代换了?我的bq737 换bq727试试

网友:
楼主代换成功了吗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找下PDF看看

网友:
对一下引脚定义

网友:
真好 谢谢楼主分享 赞一个

网友:
看PDF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