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H61M-DS2不上电

楼主(2017-05-24):
一块技嘉H61M-DS2不上电,成色很新,版本号是REV:3.0 ,不上电,插电后,测无3VDUAL,

测板无5VDUAL,看来是没待机的问题了。查电路图

测Q69不输出5VDUAL,它的1(P_EN)和3引脚分别测得5V和5V,这个问题已经遇到过了,第一脚P_EN必须为低电平,Q69才输出5V(对比其它板上实测的,原理不太懂),继续查图

这个图看过好多次了,不上电的GA-H61很多问题都出在这儿,测D5的两端都5V,继续测Q64的基极为4.3V,D极为5V,S极为5.V,(此管为P管,低电平导通,G极低于S极的5V0.7V极所以导通,自己这样分析不知对不对,表达不好见笑!)对比正常的板,Q64的G极为5.0V。(我之前有一次遇到这样问题以为4.3V和5V差不多,拼命换Q69都没解决故障)那,问题就出在这个4.3V了,

从DEPSLP测,Q74的G极DEPSLP是0.65V,D极0V,正常,继续测Q73的G极为0V,D极5.0V,也对,那问题就出在D4和Q56上或其旁边的电容电阻上。测D4的阻值(二极管档双笔对换打)一边无穷大值一边为298,很正常看起来,Q56打阻值也正常,D4相连的IO_EN1和IO_EN2查图是空信号,以为是几个管附近的小电阻的问题,R417 R420 R390 R391,在线测的阻值好象都没问题,但是怕在线测的不准,所以把它们拆下来测,都正常。仔细想了一遍,问题最大的可能还是在D4上,但是D4的阻值又蛮正常,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更换了D4,马上主板蜂鸣器叫起来,但是测的那个坏的D4阻值真的正常。但是换了D4确实好了,好了之后,再关机接上电源实测待机电压,Q64的G极已为5V,D极为0V,Q69的p_en脚为低电平了,5VDUAL也正常了。

写这个贴子,我只是想告诉新手朋友们(包括我自己),修这款板出现无待机,这个二极管在线测阻值正常也一样有可能是坏的。希望新手朋友们少走弯路。

开机显示后,网卡灯直接亮了,,关机一摸网卡旁边,烫死了,测网卡边的大电容阻值都为0,网卡芯片温度也高,直接换了网卡芯片RT8111F,然后开机进系统,一切OK。

写给新手朋友们,见笑了,老鸟勿喷啊!

网友A:
修好就好
我一般直接拆掉D5 不要控制

网友:
我经常也修双二极管坏。

网友:
都是双二极管对地漏电。

网友B:
修好就是件幸事,加分鼓励。

网友C:
这个系列的板我店里最少还有30片啊,不知道啥时候出的完啊。来了我也不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是件幸事,加分鼓励。

版主,请教一个问题 ga-b75m-d3v v2.0不出3VDUAL,,查没有5VDUAL,断开控制二极管D7仍然无5VDUAL,排除P管 滤波电容问题,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
你运气真好 我昨天修了两片这个板子 都是从内存  桥 总线供电一路修过来到亮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系列的板我店里最少还有30片啊,不知道啥时候出的完啊。来了我也不修。

这个系列的主板最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系列的主板最好修啊……。

好修能卖钱?修好了又卖不出去。不然我哪来那么多张

网友C:
检查者几个不就知道是哪个导致你没有5VDUAL了么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者几个不就知道是哪个导致你没有5VDUAL了么

我的这个5v双路产生方式有点不一样

网友:
楼主有耐心要是我直接换板子有时间在来搞一搞已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请教一个问题 ga-b75m-d3v v2.0不出3VDUAL,,查没有5VDUAL,断开控制二极管D7仍然无5VDUAL,排除P管  ...

5VDUAL就那么几个原件,只要P管子好,P管子G级必须是低电平,5VDUAL输出后级无短路,抓住这3个点,想办法弄。

网友:
一般雷击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DUAL就那么几个原件,只要P管子好,P管子G级必须是低电平,5VDUAL输出后级无短路,抓住这3个点,想办法 ...

是IO的问题

网友:
可以可以。现在技嘉的主板挺好修的

网友F:
指正下。q74是三极管。是基极或b极,不是g极。

网友:
有图  就好搞   学习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指正下。q74是三极管。是基极或b极,不是g极。

谢谢,小弟菜鸟来的理论知识基本没有。

网友:
可以啊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没待机不触发,都是这个pen信号出问题

网友:
COMS电池不行也不触发

网友:
SB5V 的电路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清晰明了,水平高

网友:
联想H5050 板号h81h3-lm v1.0

网友:
厉害  修好就收钱

网友:
厉害  修好就收钱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好

网友:
我一般都的拆掉那个控制转换的P够到管子的,二极管!

网友:
给你点个赞。让你去骄傲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修好就好
我一般直接拆掉D5 不要控制

最喜欢看煮酒大神修技嘉主板,简单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喜欢看煮酒大神修技嘉主板,简单暴力

过奖了  谢谢支持

网友:
过来给你加加分

网友:
应该是网卡引起的故障导致D4坏

网友:
刚好有个大板·故障一样·

网友:
不上电头疼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