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开机

楼主(2017-05-24):
型号:B470
现象:不开机
过程:拆机,内部结构如下所示,烧了的地方用电表打阻值,短路,按照以往的方法换之,附上亮机图

字数可能有点少,望多理解,不太会发帖,谢谢观赏

网友A:
这机器爱烧最上面这组MOS管,这桌面也是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爱烧最上面这组MOS管,这桌面也是没谁了

朋友真是好眼光

网友B:
老哥你换的还是跟它一样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换的还是跟它一样的MOS管?

换的是铁皮管子

网友:
没烧CPU可惜了,哈哈

网友C:
这个机器修了几个,也是烧的铁壳,开机进系统蓝屏 换CPU就好咯,有次修咯不出3 5V 的换咯EC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修了几个,也是烧的铁壳,开机进系统蓝屏 换CPU就好咯,有次修咯不出3 5V 的换咯EC好咯

那你比我厉害

网友B:
没用那种小的MOS管或者八个脚的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用那种小的MOS管或者八个脚的改吗

有铁皮管子为啥要改?

网友:
按道理来说CPU应该要挂才对

网友:
桌面背景不错

网友:
万恶的乌龟壳 CPU没烧吗?

网友:
联想不错,怎么多通病,实属咱维修工的福气啊!

网友E:
铁下管我都没换过,一般换铁上管,和5911

网友:
一般连带CPU也烧了吧,偶尔有个把子能亮机的,都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铁下管我都没换过,一般换铁上管,和5911

我换一套,是为了避免返修,下管估计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铁皮管子为啥要改?

用不了多久还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