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5-571G电流跑到0.23不显

楼主(2017-05-24):
板号是LA-B991P,故障是所有电感电压都有,后级小电压也有,电流跑0.23,不过内存,没内存复位。是不是U坏了,板载U,难搞,有人碰到过这电流,修好过吗?

网友:
你这是E1的cpu吗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A:
大神,有修好吗,我也遇到一样的电流。麻烦回复一下

网友:
我跟你还是同一天接到同一种机器,同一故障,这个得找出来,应该是通病。

网友:
我刷了BIOS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刷BIOS,搞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有修好吗,我也遇到一样的电流。麻烦回复一下

没有,这是我碰到的第二台,应该是U的问题

网友:
单U,没桥,BIOS肯定刷过了

网友:
5代的U吧  我也碰过一台 电流0.25  连EC我都换了  还是一样 大家都说CPU坏了

网友:
是叫客人换板,还是换U,还是不修呢

网友:
纠结死了,这种机器以后该怎么搞

网友:
我手上这台是电流到0.23,保持几秒就掉电了,再开机反复一样

网友:
大多数是U的问题,遇到过,没有搞定,最终确认是U坏的,让客户换板不肯,放弃

网友:
我的0.24保持几秒掉电 同时slp信号一闪就掉了 断开1.0v电压slp不掉 没搞定

网友:
现在这种板载的U 虚汗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