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HP20英寸一体机

楼主(2017-05-24):
接一同行机器,HP20英寸一体机,故障一闪即灭,开机的一瞬间看到屏幕亮度比较均匀,所以判断应当是高压板损坏,拆机直接更换全新双灯高压板,开机故障排除!上图: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这可以收多少钱

网友A:
同行电脑一体机收费80元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电脑一体机收费80元起

你这都个 没我修的那个好修

网友:
lg的屏 应该是灯管接触不良保护了

网友:
楼主收多钱,这样的故障不好搞,会了不难

网友:
很果断  很好

网友:
  这算是完美亮机啊

网友:
zhe ji qi ting zhang de

支持 反对

网友:
换上的高压板有些问题,进的这一批高压板都是这个问题,但是也能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老机子用几年了 坏了也正常

网友:
灯管本来都老化了

网友:
历害直接秒杀

网友:
楼主那你一秒是多长呀

网友:
原来是有备货  我说怎么能直接换呢

网友:
这个也有代用的

网友:
通用条代换 要的就是快

网友:
判断准确,时间就是钱,学习了!

网友:
所谓的秒杀就是不超过一分钟判断出问题所在我个人认为就是秒杀!

网友:
这种故障不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