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30 通病 待机电流0.03 按开关机器不触发

楼主(2017-05-24):
E430笔记本电脑 通电电流表显示待机电流  0.03A   正常机器待机是 0.01A  应该是有微短的地方   ,拆机后 没有摸出有发热的地方 , 只好从基本查起 ,  待机3v 5v 没有  公共点20v 也没有   看来20v是没有过保护隔离了   万用表二极管档  测试B+公共点 对地短路  采用烧机法   加电触摸主板  屏线接口旁边 小电容发烫  换上一样个体电容   通电待机0.01A  按开关键触发 亮机了    修过几台了  也算是 通病 了

 会员3245392元2022-11-28 21:26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通病了

网友:
ThinKPad E系列的 我认为有几款 老是出毛病, 我也经常碰见, 待机微断采用烧机法 虽然判断问题很快,但也有一定的风险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修了那么多台,下次我遇上就赚钱了,感谢分享

网友:
刚好遇上。感谢分享

网友:
烧鸡大法是真的好用  一烧揪出来了

网友A:
公共点对地短路,电流应该很大的吧

网友:
不错 送钱的机子

网友:
烧机法,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就喜欢 通病

网友:
这个我现在还没有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碰到过好多次,不过并不是每次短路都是它

网友:
好像修过几个类似的,这个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
这个确实算一个通病,都是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Y470妥妥的

网友:
这样的机器还是修得很爽

网友:
确实是,我也修到过。

网友:
修到过两次··都是屏接口电容短路··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和Y470挺像似

网友:
公共点短路? 短路电流都那么小?
三桥一BGA
仁宝点火回路
详情

网友:
啥时候让我遇到一个 也验证一下嘛

网友:
楼主说的对,这样算通病了,我也修过一样的故障。

网友:
此电容是通病

网友:
也是待机芯片坏了么?

网友:
这个跟Y470的差不多啊,都在屏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对地短路,电流应该很大的吧

   仁宝代工    点火回路

网友:
这个故障倒是没遇见,换过两台待机芯片旁边的MOS管

网友:
有些短路烧不出来啊

网友:
y470也爱坏屏接口电容

网友:
我也捡到两台,就是这个电容

网友:
学习了,短路还是简单点

网友:
运气真好 我这好久好久都没接到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
有通病,修理节省时间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都修过很多了

网友:
最近感觉小电容坏的好多呀

网友:
烧机大法 法力无边

网友:
最喜欢弄这种短路的机器

网友:
简直是捡钱。。。这毛病。。

网友:
哦,我这还没修到,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收藏了。谢谢。

网友:
这机子这个问题经常修到,右下也有个小电容容易坏

网友:
联想的机器总是出现种电容短路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这些电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点是比较容易坏 ,不过大多可以看出来 不用烧那么麻烦

网友:
公共点B+对地短路,待机电流0.03A,而不是大短?
三桥一BGA
仁宝的点火回路 去看看吧
详情

网友:
这送钱的机器 真快

网友:
就喜欢干货

网友:
屏接口电容短路,LENOVO 遇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我也捡过一台

网友:
联想这类故障修到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
占楼,问下金币怎么用

网友:
这款机器修的比较少 不过还是遇到过几次

网友:
现在THINKpad的电脑,我觉得好容易,就有毛病。

网友:
QUESHI确实,我也 修过2台 也是这个地方 那个电容爆掉,,。。。

网友:
好帅的电容

网友:
我遇上就赚钱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类似于Y470
远程学习勋章
收听TA
发消息
.

网友:
B+保护啦

网友:
请问这个电容可以直接拆掉不用吗 还有用多大的电压和电流烧机啊

网友:
这鸟电容我也换个几台了

网友:
确实是,我也修到过…………

网友:
这个是通病都遇到过了3个了 电容位置都一样...

网友:
现在有机修 就很老逼了

网友:
这通病很久呢 很详细

网友:
这 是 通病了 修到过好几台

网友:
昨天修到是,,3 V 5V 待机供电电路的那个19V 供电,,,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个技术真牛 我爱死你了

网友:
E系列的. 老是出毛病

网友:
这机器就是爱短路

网友:
之前修到过,

网友:
这是送钱的呀!!这机器短路保护 就屏线接口电容 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