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7p指纹 home键损坏维修经验

楼主(2017-05-24):
第一次迅维发帖,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小弟刚入手机维修界不久,也没有去过学校,完全都是自学的,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7代的home键是不能单换的,想必有很多人都中过招。

同行经过一些维修发现,有的时候换屏会导致home键失灵,反应过于灵敏的问题。

经过检修发现压力感应芯片U10有点缺角

就是这个小东西

植锡随便找个孔位差不多的就好

图片限制,传不了高清图了,不好意思。

值完锡焊上去就OK了,注意处理指纹排线时不能太用力,我就是力大了,掉了一大片漆,
补漆的照片忘了拍了,第一次维修7代home键,请多指教哈。

网友A:
看最后一图芯片的一个脚位不能上锡了,这种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不是可以单换

网友C:
掉角了  不换 还用原来的啊

网友D:
手里刚好有个小7 指纹好使就是返回不好使了,我这边只是拆了换了个尾插就成这样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芯片的事。

网友E:
压虚焊了,缺角还稳定吗、

网友F:
楼主,你是把这个芯片换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最后一图芯片的一个脚位不能上锡了,这种是怎么处理的?

用烙铁带上锡轻轻点几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里刚好有个小7 指纹好使就是返回不好使了,我这边只是拆了换了个尾插就成这样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芯 ...

拆屏的时候容易碰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虚焊了,缺角还稳定吗、

换了个新的,忘了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是把这个芯片换了吗?

换了,别的指纹上拆了个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不是可以单换

可以单换,我换的拆机的,应该没有加密,买个新的换上应该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角了  不换 还用原来的啊

换了新的,忘说了

网友H:
楼主厉害啊,我还没有在软排线上焊接过东西,学习了

网友I:
论坛里修home键的还真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用烙铁带上锡轻轻点几下就好

那种应该是没有掉的,玻璃IC上面的锡掉了怎么都点不上,无法生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应该是没有掉的,玻璃IC上面的锡掉了怎么都点不上,无法生根。

掉点的话,这种IC掉点了就换个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厉害啊,我还没有在软排线上焊接过东西,学习了

一样焊,就是处理焊盘的时候要轻一点,我就没注意直漆接掉了一大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论坛里修home键的还真不多

可能大家都会修吧,我才修手机没多久,多多关照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能大家都会修吧,我才修手机没多久,多多关照啊

最近我也关注上了这个,淘宝一搜,还是有很多人在修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身边的一个6代的返回键(淘宝单独买的),发现没有一个芯片。。。难道买的是没有指纹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虚焊了,缺角还稳定吗、

害我我都蒙逼了,缺角的芯片都不怎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近我也关注上了这个,淘宝一搜,还是有很多人在修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身边的一个6代的返回键(淘宝 ...

6代有的有指纹,有的没有。

网友:
新手就这么熟练 厉害哦

网友:
换上拆机后的芯片,整个指纹建的功能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