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Q87 不触发

楼主(2017-05-24):
DELL新款的Q87主板,不触发,桥短路,换桥,还是不触发,短接待机转换管。有待机了,可以点亮,一松手又掉电,实在搞不定了,版号AMO426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不触发的板子,查桥待机条件看看是否都满足了没。

网友:
短接待机转换管才有待机 那就换一个啊 或者查下控制及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