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开机报警8声 不显示

楼主(2017-05-24):
DellN5010 开机不显示报警8声外接正常   ,屏线  屏。都换过  显卡也加焊过 ,论坛有人说刷BIOS会好,,,是不是两个BIOS 一起刷。。我的编程器不认ECBIOS  怎么办

网友:
8声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加焊没用 只能重新植珠 不行只能换卡了

网友:
遇到联想的笔记本和一体机七八声报警,跟唱歌一样的话,直接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把

网友:
ECbios 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网友:
那就换显卡试下吧。。

网友:
   基本还是显卡   DELL 8  很少BIOS   修好多都没见过

网友:
上次我遇到这样的,显卡被我干爆珠了,变成报3声。换了料板的显卡就还是8声。跟客户报显卡价钱,客户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