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可以秒杀了

楼主(2017-05-24):
接明基显示器,加电无任何反应。拔下电源线瞬间,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拆机,量5伏只有1.5伏,12伏只有2.8。换啊,50伏22的电容,ld7575,场管,光藕431都换了。还一样,量大电容,320伏正常,拆下整流二极管,打阻值正常,又装上了。量电压,还是1.5伏,但发现拔电源线瞬间,达到5.1伏。12伏也瞬间正常?为什么拔电源线瞬间电压正常了?插上电源线就输出变低?换,最后换整流二极管,好了。把换下来二极管测量,正常,再换回去又同样的故障。就是这个测量正常的二极管,导致输出电压低。拔下电源线瞬间又工作正常。

网友A:
这是什么原因谁能告知下

网友B:
原因  无解   好奇怪

网友:
什么原因呢

网友C:
这故障的确很奇葩,我大师傅告诉我,二极管要么好的,要么击穿,没有不良的情况啊

网友D:
是不是直流端的管理芯片有问题啊,实在不行,我对这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第一直觉是哪的问题,别管坏不坏,换了再说

网友E:
指示灯闪灭,说明电路存在短路,重点查后级输出

网友F:
是后级二极管,还是芯片供电用的二极管。芯片供电的二极管会导致还不了负载,但空载一般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G:
哪个二极管,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原因谁能告知下

我也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因  无解   好奇怪

无法解释。只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故障的确很奇葩,我大师傅告诉我,二极管要么好的,要么击穿,没有不良的情况啊

确实出现了,尽管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直流端的管理芯片有问题啊,实在不行,我对这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第一直觉是哪的问题,别管坏不坏, ...

说的是,有时候量正常,但换下来才知道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指示灯闪灭,说明电路存在短路,重点查后级输出

插上指示灯不亮,要拔下来瞬间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后级二极管,还是芯片供电用的二极管。芯片供电的二极管会导致还不了负载,但空载一般电压都是正常的。

整流二极管,后面跟着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个二极管,上图看看?

紧挨着5伏12伏滤波电容,个头最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后级二极管,还是芯片供电用的二极管。芯片供电的二极管会导致还不了负载,但空载一般电压都是正常的。

后级的,一般标SB350或SB其他数字,个头最大的二极管。

网友:
我也很疑惑。

网友H:
估计得上 晶体管测试仪 测二极管的参数

网友H:
这里的整流二极管 是后级输出的5v 12v吗

网友I:
我推测是二极管性能不好,轻微短路,引起保护。拔下插头时电源失去供电,会引起保护失效。而400V电容中的余电会使电源再短暂工作一下,就会引起这个现象 。我以前修电视时常会见到这个现象。比如电源完好,但是行管损坏的电视(老式的CRT),就是这个样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里的整流二极管 是后级输出的5v 12v吗

是的,有用三只脚复合二极管的,有用大个头二极管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估计得上 晶体管测试仪 测二极管的参数

没必要,直接换。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是的,有用三只脚复合二极管的,有用大个头二极管的。

这个坏 也遇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必要,直接换。

这样的不是明显坏的 不好判断

网友K:
我遇过很多   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坏 也遇到过的

坏的几率比较高,但都是击穿。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遇过很多   都是直接换板

换板不容易,要考虑板大小,电源口位置,螺丝孔位置,除非淘宝上买一样的板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推测是二极管性能不好,轻微短路,引起保护。拔下插头时电源失去供电,会引起保护失效。而400V电容中的余 ...

你是说芯片保护,不能,因为量5伏有1.5伏电压,12伏也有3.1伏的电压。说明芯片在工作。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换板不容易,要考虑板大小,电源口位置,螺丝孔位置,除非淘宝上买一样的板子。

就是买一样的啊     很便宜的    20多久有了

网友:
内部损坏,可能只要通电才会有猫腻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说芯片保护,不能,因为量5伏有1.5伏电压,12伏也有3.1伏的电压。说明芯片在工作。

我估计这就是保护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J:
坏的几率比较高,但都是击穿。一量就知道了。

楼主着情况 不良 就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板不容易,要考虑板大小,电源口位置,螺丝孔位置,除非淘宝上买一样的板子。

是的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说芯片保护,不能,因为量5伏有1.5伏电压,12伏也有3.1伏的电压。说明芯片在工作。

也有可能是 芯片工作条件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买一样的啊     很便宜的    20多久有了

20多买不了吧?还要等5天。

网友:
修到的都整流管短路保护不开机的 你这种奇怪故障第一次听说

网友:
如果没注意的话就没办法,记住了谢谢

网友:
我还以为是驱动板短路    拉低了

网友:
这就跟书上说的 电阻损坏也有可能变小阻值的缘故?

网友:
二极管损坏导致拉低的几乎没碰到,都是直接短路电源不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