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不充电,不认电池 例子

楼主(2017-05-24):
apple macbook A1278
客户反应故障,电池开不了机,换了新电池也一样。外接电源开机,电池打 X  不认电池
拆机 检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U7000 ISL6258A全部测了一遍 发现  SMBUS_CHGR_SCL 和 SMBUS_CHGR_SDA  为0V,这不正常,断电打阻值 没短路

PP3V42_G3H_SMBUS_SMC_BSA 经过1K电阻作为上拉供电,想到苹果有碰到过电阻损坏的先例,拆出来打阻值。阻值无穷大。。。 全部更换掉。 然后插电,SMBUS_CHGR_SCL 和 SMBUS_CHGR_SDA  电压出来了3.4V 正常了。插上电池有充电电流。装机OK 电池显示正常了
写的不好,只是给大家一个借鉴。

网友:
写得不错 简单明了

网友:
电池SMB 总线 上啦电阻爆掉。。。

网友:
修苹果都是高大尚的,还没拆过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两个电阻同时坏掉那么神

网友:
机器型号多少,主板的版号多少?

网友:
维修 经验很 重要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楼主,你电阻斜着焊,是下面的焊盘掉了吗?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