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台神舟优雅A55 i3D2 无CPU供电求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7-05-24):
帮我看下,PGOOD无电压 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为啥图片打不开啊!!!

网友A:
5脚和4脚直连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脚和4脚直连试试

唉! 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 试过了不行啊!

断开R164看4脚有没有电压输出  如果有  说明是CPU供电芯片拉低  换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