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a300B 显示器经验维修

楼主(2017-05-24):
刚刚柜台拿来一个三星显示器,拿过来加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维修的都知道,三星显示器有通病bios容易坏,果断先在迅维下了个bios,拆开傻眼了,里面是改的通用板,浪费了我下的bios,然后开始量电压,板子上电压也都正常,只有开关板那边触发电压在跳,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像那种直插220v的显示器电容鼓包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然后换掉了功率最大的25v470的电容试试看,加电指示灯就不闪了,成功亮机,虽然不是很有技术含量,但也算是维修经验了吧!发在迅维分享给大家!!!

网友A:
是假三星的。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假三星的。楼主技术不错

没有,还在学习的小白白

网友:
看不出来是假三星

网友B:
是经验就有用到的时候

网友C:
是的,不拆开,很难看出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经验就有用到的时候

希望对大家有用,嘿嘿

网友D:
我今天也修一台假三星的,楼主这个程序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修一台假三星的,楼主这个程序有吗?

哪个?是原板的程序还是通板的程序

网友:
高手啊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就是假三星,。。。、

网友E:
假三星,做的很像,只有拆机才能分辨出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三星,做的很像,只有拆机才能分辨出真假。、、

我有22寸三星逻辑板升压电路有问题求分柝下:vgh/vgl开机电压有,但马上降下来,vgh降为4.8v,vgl0v,不知是不是升压芯片有问题

网友:
显示器 只要屏不坏 ,10个显示器 都能秒杀

网友:
不看回复 我还真当 三星显示器该来通用板呢

网友:
有经验修 起来就是快

网友:
不是改的通用板,就是一个假三星。我柜台还有一个屏坏的,客户也不来拿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仿三星的,就是刷bios也是刷假三星BIOS,论坛里有,光换电容不行吧,是不是还要出问题啊

网友F:
活该你浪费那么多分,驱动板工作的基本条件都不查,就直接写数据?

即使是真三星,这些基本条件也要查,只有硬件正常前提下,再考虑软件问题,这是常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活该你浪费那么多分,驱动板工作的基本条件都不查,就直接写数据?

即使是真三星,这些基本条件也要查, ...

这不是吸取经验教训了么,版主好严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吸取经验教训了么,版主好严厉

这教训还算小的吧?
有的人去保护,把整个机器烧了都有!

主要是有些人,连基本常识性的知识都不去学习,只知道拿来主义,这样是没有可持续发展的。
就事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教训还算小的吧?
有的人去保护,把整个机器烧了都有!

嗯嗯,我知道了,谢谢版主的好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拆开,很难看出是假的

也可以看出,根据序列号

网友H:
假三星  修到过几台  不拆开外壳不注意真的分辨不出来   客户一直以为他的是真三星  根本没想过是山寨货 ,后来再碰到修好就是 也不会同客户说什么真假,免的他堵心.

网友I:
上次修到一台相同的山寨机,呵呵,问题也是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看出,根据序列号

其实就算给我看序列号,我也看不出是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次修到一台相同的山寨机,呵呵,问题也是差不多。

那你是怎样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假三星  修到过几台  不拆开外壳不注意真的分辨不出来   客户一直以为他的是真三星  根本没想过是山寨货 , ...

哈哈,真是好心人哦,如果客户回头发现了,会不会以为是你给掉包的

网友J:
显示器维修感觉很短坏的是大电容 高压板 灯管 开关管 我是新手就遇到过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示器维修感觉很短坏的是大电容 高压板 灯管 开关管 我是新手就遇到过这些

还有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