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弄了WIFI后,这里短路,,,并且手机正在搜索,基带也连带有问题了

楼主(2017-05-24):
拆了WIFI旁边的保险电感,,俩边不短了,,,换了个,还短,,,问题看电路图,,,,,就这一条线啊,,,找不到什么上家了,,,

网友:
这个是天线,就是差不多为0的。

网友:
这个是天线,应该是直通

网友A:
你测天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天线短路?

好吧,懂了。。。谢谢

网友:
找个地方学学吧

网友B:
肯定是吹WIFI把WIFI边上的GPS信号切换功放吹爆了。导致无基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吹WIFI把WIFI边上的GPS信号切换功放吹爆了。导致无基带。

要的就是这个,,,我记得之前谁发过WIFI吹不好,会牵连基带的帖子,,,没找到,,,。你说的这个是唯一能引起,弄WIFI导致正在搜索的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的就是这个,,,我记得之前谁发过WIFI吹不好,会牵连基带的帖子,,,没找到,,,。你说的这个是唯一 ...

是的。

网友D:
天啊,你这个应该是天线吧,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啊,你这个应该是天线吧,短路是正常的。

谢谢了,,,懂了,,,,

网友:
本来就是通路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天线,就是相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