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1G不触发有待机

楼主(2017-05-24):
中午接的机器,大客户拿过来的,一个字:要修好!
  拆出板子测待机正常,开机键有电压,刷BIOS无效,看到EC有个引脚黑色直接加焊无效,更换EC 后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了但是电流一直0.01(这里证明EC坏了),于是再刷了一次BIOS无效(确定BIOS没问题),三板斧过程完毕以后查一下论坛里的资料,结果失望,很多帖子都没修好此机器,具体原因不详。电感电压此时是查不到的,无桥主板直接怀疑CPU虚焊,加焊以后上电有惊喜,电流上至0.41但卡住,插不插内存一样,分析既然加焊CPU有效,那么此时电流0.4卡档,根据经验直接取下CPU重新植珠,本来以为10分钟就能搞好的珠子没想到没有这个钢网,操蛋了,手工点了我40分钟眼睛都点花了,植好以后焊上去(等待温度冷却的时候干了盘LOL),心里没底,上电一试0.4-0.45-0.65-0.75-0.60亮了乖乖,原来这样啊,这B机器CPU爱虚焊,想起刚才找的几个帖子有个帖子也是说电流0.4不显,应该是没有植珠吧,设备不行的话加焊这个CPU成功率低。
  这机子修的辛苦,整了我2个小时,维修费用不高,没办法是大客户。上图
  忘记提个事情,这机器散热问题不大,怎么会虚焊,仔细找了一下发现个有趣的图片 看到了吗各位,CPU上2颗晶体,左边的小晶体居然没散热的(集成桥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虚焊有待验证。
  亮机图 ,太忙忘记拍植珠过程,想起来的时候CPU已经放上去准备焊了这时候拿下来拍照还是不要了。。。

网友:
补充一下,怀疑这台机器应该是坏了有段时间了,可能是客户机器坏了以后没管它,时间放久了导致触摸板按键下面的EC轻微受潮损坏了,本身应该是CPU虚焊引起开机不显吧。等客户来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
10块钱修了个机器?

网友:
厉害啊,这种CPU不太好值

网友:
100块,刚开始以为是待机电路问题,修着修着就这样了,确实划不来,不过都是大客户,也就不要紧了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器,又是五代的CPU,怎么也要2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器,又是五代的CPU,怎么也要200啊!

经销商,没办法,要是直接对客户低于260不搞的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无桥”是指没有北桥,只有南北合一的单桥吧。

网友:
我们遇到CPU坏的都是直接换板子,下次遇到CPU问题动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无桥”是指没有北桥,只有南北合一的单桥吧。

目前的本子无桥的,只有显卡和CPU,被整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的本子无桥的,只有显卡和CPU,被整合了

谢谢楼主,给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