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迈斯 215bse 断电后,好一阵才开机(板号mt668 2.1)

楼主(2017-05-24):
     欧迈斯的一个21.5寸的显示屏,通电指示灯不亮。等半天后,就能正常显示了。断电后,在开机,也还是得半天才可以点亮的。我围绕供电,程序的原则,去维修。供电我已经排除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查到了问题,我把bios取下来,放入编程器后,在基地里,下载了一个128k的程序,刷的时候,报错了。我想,这应该是bios芯片坏了,换了以后,我把旧的程序是256k的,在写入后。通电,点亮了。反复了好几回,也没有问题。装机,报价80元。

网友:
这个牌子的显示器,很少遇到呀,,

网友:
没遇过这牌子可以当经验

网友A:
要是不报错的话 可有得你修了

网友:
这个牌子没听过,能找到程序万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报错的话 可有得你修了

是呢。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都没见过这种显示器

网友:
主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
杂牌改装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