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4):
a1286改集显有水纹
改集显

网友:
有大神改好过吗? 等待中

网友:
估计是某项线路 特别是显示相关的线路改的不对

网友:
求改的过程

网友:
应该是没有修改好,再检查一下修改的方法

网友:
而且还不能装windows哦

网友:
这个 没碰到过 学习了

网友:
手上有2块主板都是显卡坏了 直接换的主板 还那没有改过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经过反复研究把输出进屏幕的电阻全部拆掉直接连接就OK了。 装不了WIN7都好说,可以在苹果装虚拟机呀关键显卡已经修废了就算修好了也不稳定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对, 这是最治本的方法了。千万别搞显卡,这是一个坑。

网友:
CPU温度高 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主改的方法可以分享吗

网友:
改的方法可以分享吗!

网友:
我想知道修改的过程

网友:
已经改好,试了好多方法,就是装不了windows,有谁装成功的吗

网友:
看帖回复 学习下

网友:
应该是没改对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