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本插电源暗屏

楼主(2017-05-24):
NEC本插电源暗屏

网友:
主板问题主板问题

网友:
用电池正常吗

网友:
什么都没说明?

网友:
暗屏的话就查一下高压的供电,开启,地等条件看看是否满足工作条件

网友:
之前着急没有说全面 插适配器暗屏(屏背光不亮)用电池没有问题   不插硬盘屏一切正常 感觉像是供电不够  大家帮分析下  我菜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