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之dell5110不开机无内存0.75基准电压

楼主(2017-05-24):
接到一台dell N5110,开机开关灯亮不显示不报警。接可调电源上0.115就停下来了。

感觉应该是缺电压。拆机,找来图纸看了下时序

电压到DDR_VREF-s3就没了,0.75v没有,查看内存供电芯片TPS51216,1 ,3脚无电压。查17开启控制脚无电压。

追查0D75V_EN。然后就一脸懵逼的分不清到底哪个信号转换的

DELL Inspiron N5110 - WISTRON QUEEN 15 (10260-1) - Rev A00 - 2011.pdf (1.45 MB, 下载次数: 4, 售价: 1 分下载分)

网友:
主板还是分3块拼接的

网友:
芯片也换着试过,没用,上面有个地方写错了那个芯片的1,3脚有0.22v,1 ,3脚的对地电容没有短路

网友A:
芯片供电正常1.5v pwr也正常

网友B:
追查1.05VTT_PWRGD哪里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供电正常1.5v pwr也正常

哪个芯片啊?你那个图片看上去有点模糊,PU4001供电吗?是5V_S5...应该是5V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追查1.05VTT_PWRGD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芯片啊?你那个图片看上去有点模糊,PU4001供电吗?是5V_S5...应该是5V呀

3.3s0按时序是在0.75后面

网友B:
这个芯片供电输出有吗?如果有,那就看PG上拉电阻有没有电压。如果这个芯片没有输出,那就查这个芯片的自身条件:供电、开启等条件(注意的是PG、供电等电压没有的话,先打对地值,再来查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图应该比较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供电输出有吗?如果有,那就看PG上拉电阻有没有电压。如果这个芯片没有输出,那就查这个芯片的自 ...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C:
0.75应该是由1.5内存供电转换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0.75应该是由1.5内存供电转换来的吧,,

0.75开启控制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