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6850求救

楼主(2017-05-24):
有两张 .一张时亮时不亮,另外一张跑3D时候 黑屏。这两张显卡 黑屏的 时候 所有供电全 无,不 知道 哪个电压 先 出来 ,黑屏的时候核心 电源 管理 芯片UP6213的EN脚电压 为 0V。正常 时候 时 3.3V。

网友:
查en哪里来的

网友:
显卡上电,一般是5V第一个出,12V经过1117或者1085这样的三端稳压器转化得来。之后就是GPU_1P8供电,然后就是核心供电,还有个核心VTT供电。之后是显存供电,最后还有个GPU_1P1供电。

网友:
这是多大的显卡?感觉有年头了啊

网友:
直接上BGA试下

网友:
先加焊核心,不行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和场管!

网友:
找下这个信号来源

网友:
黑屏时 测下12V转5V看有没电   这个电压先出来的  这个不出  后面的电压出不来

网友(2017-06-28):
修过一块5870显卡 ,供电: PCIE 的12v正常转换后5V。3.3V供电出1.8,然后外接12V正常,出EN

网友:
“一张时亮时不亮,另外一张跑3D时候 黑屏”,照这个情况一般先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