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掌握A8值锡手法。小白可以看看。不在爆锡

楼主(2017-05-24):
搞坏2个A8,。值了不下40次。前面20次基本上都是爆锡,连珠。其实手法很简单,主要是刮锡,(刮锡一定要刮平,一次刮完锡最好。多次刮就会爆,刮多了锡在A8下面就很多,就爆,要刮的均匀)而不是怎么吹。吹锡,把风枪开250 4档风,侧吹就可以,刚网不 变形,

网友A:
上面的CPU掉点,都是自己爆锡,强行扣下来掉的,。

网友B:
高手一出手,非同凡响

网友:
恭喜掌握这个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CPU掉点,都是自己爆锡,强行扣下来掉的,。

我是修笔记本的,平时空了也学着练一下手机焊接,目前练习一些小的芯片就有点小困难,还没敢练CPU,楼主分享的经验,让小白们少走弯路,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看到

网友D:
目前也是除了CPU,其他的都敢做

网友E:
我tm还不会呢,跟着开店师傅学,感觉啥都没学到,

网友:
虽然没有弄过。但我感觉还是应该多练  练 练 还是练。方法对了。就要练起。

网友:
现在撸u越来越普及了

网友F:
可以用0.2的锡球 跟做笔记本的BGA芯片一样的做

网友:
楼主历害我上次植了两个上都 坏了 后来订货换上才好

网友:
这个简单。洗干净,对准。按平,轻摸。轻擦。一次OK  保证无大小点。装一次过

网友G:
就是要熟练操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CPU掉点,都是自己爆锡,强行扣下来掉的,。

爆锡是因为你涂锡浆的技巧出问题。

网友:
锡点大小不均匀,强拆下开掉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0.2的锡球 跟做笔记本的BGA芯片一样的做

用锡浆其实很快的。锡球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修笔记本的,平时空了也学着练一下手机焊接,目前练习一些小的芯片就有点小困难,还没敢练CPU,楼主 ...

论坛有做U的视频啊,多看多练习就会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高手一出手,非同凡响

胡扯,看清楚,锡点大小不均匀,还扣掉点,在实地的话绝对被弄死。

网友:
用弯镊子,压一半涂一半,再压另一半再涂另一半,最后镊子叉开压U两边,加焊搞定。

网友:
这个锡浆会不会太多了 看到论坛里面的好多大师 整的芯片恨不得整瓶弄上去

网友:
谢谢分享,好经验都是慢慢积累出来的,做多了练出手感,以后就容易多了。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恭喜楼主

网友:
好经验 好经验

网友:
还是要多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也是除了CPU,其他的都敢做

我的重点是:快修!用平稳的心,熟练的速度,最快的修好。未来快修是方向。不是笔记本那么慢!!

网友:
以后也尝试多多练习

网友:
植锡就是个技巧活,掌握方法很关键

网友:
多练习几次涂锡浆的技巧吧,爆锡主要原因在涂锡浆的方法

网友:
这个难度很大,苹果的现在不敢搞

网友:
这就是你植锡成功的图片吗?在实地绝对被干的对像

网友:
不错不错技术技术 呀 学习了

网友:
苹果CPU不好弄啊这个也要有耐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胡扯,看清楚,锡点大小不均匀,还扣掉点,在实地的话绝对被弄死。

在实地会被弄死好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实地会被弄死好暴力

夸张了点,做成这样绝对考核不过,俯卧撑而已。

网友:
学习了,好技术,个人感觉还是用无铅锡珠好用,耐热高不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0.2的锡球 跟做笔记本的BGA芯片一样的做

做手机的基本都用锡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胡扯,看清楚,锡点大小不均匀,还扣掉点,在实地的话绝对被弄死。

他这个做的,说实话:很丑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他这个做的,说实话:很丑

因为做好,没有加焊芯片,加焊以后,锡珠就漂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爆锡是因为你涂锡浆的技巧出问题。

请问涂锡应注意什么?我处理cpu也经常爆锡

网友:
现在 除了CPU 其它芯片都没问题,CPU我一做中间就爆锡,愁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因为做好,没有加焊芯片,加焊以后,锡珠就漂亮了。

你应该传一个漂亮的图,才能证明你真的成功了,这个没啥说服力

网友:
我是修笔记本的,平时空了也学着练一下手机焊接,目前练习一些小的芯片就有点小困难,还没敢练CPU,楼主分享的经验,让小白们少走弯路,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看到

网友:
多练,总结经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tm还不会呢,跟着开店师傅学,感觉啥都没学到,

这种东西不在很多机器的店里 可能真难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要熟练操作,,,,

做什么都是这样。

网友L:
修本子的,感觉没去看人家弄过这些  自己操作太难了,搞手机上的小元件都焊不好

网友:
谢谢指导!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涂锡应注意什么?我处理cpu也经常爆锡

压住中间,涂一半再涂另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本子的,感觉没去看人家弄过这些  自己操作太难了,搞手机上的小元件都焊不好

手机的手工主要是靠练习,多练习就习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应该传一个漂亮的图,才能证明你真的成功了,这个没啥说服力

妞妞你做个漂亮的给他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他这个做的,说实话:很丑

我都看不过去啦,妞妞你做个憋,让他们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tm还不会呢,跟着开店师傅学,感觉啥都没学到,

在华强北这边很多老师傅都不会弄CPU,都说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