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SVE151C11T板号DAOHK5MB6F0 rev:F花屏

楼主(2017-05-24):
能正常开机,内屏和外接都花屏

加焊显存VU5后正常

网友:
怎么判断的就是VU5

网友A:
CPU风扇堵了,烫手,先加焊靠风扇的显存,碰巧第一个就找对了,现在测试正常。

网友:
老鸟 判断准确!!

网友:
怎么判断是哪一个坏了,是一个一个试么

网友:
很想知道是怎样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风扇堵了,烫手,先加焊靠风扇的显存,碰巧第一个就找对了,现在测试正常。

楼主,你分析的很有道理的!

网友:
也可能你加焊显存的时候,显卡也受热变好的呢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看运气,问题肯定就在显卡,现存了。挨个来

网友:
显存问题  明显  要么就是内存

网友:
怎么判断的

网友(2017-07-01):
显存问题吗?  我刚好遇到一台了,怎么感觉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肯定是显存。我又修好一台,一个一个加焊或重置,

网友: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这机器就是显卡问题。。你不拆掉重新值球都会返修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还是显卡问题    估计还会返修   加焊显存显卡受热了   所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还是显卡问题    估计还会返修   加焊显存显卡受热了   所以好了

不过到现在还没有返修,这种花屏我基本判断是显存问题,修过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