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苹果ipad2硬解ID

楼主(2017-05-24):
今天接了一台ipad2 32G 请问给位大师拆机发现有2个硬盘 硬解ID必须要把2个硬盘一起拆了更换还是只换一个呢   我上高清图请大师指点

网友:
第一张和第二张图片是电脑图片上传错了哈

网友:
期待结果  平板修的少

网友:
2个都拆掉.换1个硬盘.就是主硬盘...............

网友:
坐等大师分享经验

网友:
2个都需要拆的哦,

网友A:
是不是2个拆了  去买一个写好没有ID的硬盘安装上就可以了吗    硬盘有没有型号之分哦 我的三星的硬盘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2个拆了  去买一个写好没有ID的硬盘安装上就可以了吗    硬盘有没有型号之分哦 我的三星的硬盘  谢 ...

尽量买个一样牌子的硬盘,写上无锁序列号装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量买个一样牌子的硬盘,写上无锁序列号装好就可以了

我的是2个三星的硬盘 2个都拆了 可以只安装1个硬盘吗还有序列号是可以随便写入的对吧  可以把原来的序列号随便改一位数字或者是字母   只要改过以后的没有ID锁就可以了吗  感谢大师的回复

网友:
同感 也想问换2个还是主盘

网友:
.......这个是主硬盘

网友:
我的记得是左边那个

网友:
音频旁边得是主硬盘,两个拆下来,然后装在主硬盘上,注意了3G版的需要扣一个检测电容,了解吗

网友C:
万分感谢楼主经验分享,维修厉害

woaimeinv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分感谢楼主经验分享,维修厉害

楼主在求助,一看就知道你灌水,。看了一下你的评论。基本为灌水。。再小心你账户不保。

网友:
woaimeinv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woaimeinv5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二个都拆吧?  第一第2图传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禁言一个月,再灌水账户不保!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楼主,你这是什么版本的哦。

网友:
第一次遇到3G版本的。看来是自己修的少了,见识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