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如何设置集成显卡与独立显卡同时输出

楼主(2017-05-24):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我手里有一块DELL 620的主板,BIOS里“intel multiple monitor feature"设置成”AUTO"开机把系统装好把集成显卡驱动装好,关机,我插上一块独立显卡,开机装好独立显卡驱动,好现在我在集成显卡上接上一显示器(1)再在独立显卡上接上另一个显示器(2),只2显示器有显示,1显示器没有显示,我要怎么设置才能实现1、2显示同时显示一样的画面。当然不加其他设备的情况,什么1分2,1分4,1分8分离器这谁都会。

网友:
分屏的话,不加设备很难实现,一般都是加分屏器的,一般主板插上独立显卡的话默认关闭集显的

网友:
双卡交火!

网友:
自己去查主板是否支持双卡输出

网友:
你想同时输出二种不同信号还是同样的信号?单独显卡也能行的,接不同的显示器在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显示\屏幕分辨率

网友:
火力全开哦,那不得了

网友:
学习学习 高手们都出来吧

网友:
坐等高手们分析

网友:
交火就可以的,详细查度娘

网友:
这个真不会 没有听说过

网友:
双卡交火 可以实现  关键那个板子可支持双卡交火

网友:
必须要主板支持才可以

网友:
不加配件就别想了,有显卡了集显是不工作的

网友:
主板支持双卡么?

网友:
双卡交可以这样你那个板子支持双卡交火吗?

网友:
双卡交火试试

网友:
大部分主板不支持的,你显卡上不是有几个输出接口吗?

网友:
D620 老机器   也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