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50C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7-05-24):
不定时掉电  A450C联想笔记本

网友:
不定时的不好搞  先刷bios  不行在查各主供电的率波情况

网友:
bios  先刷下呢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对比一下各大供电,也可以先刷一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呢

网友:
有这个A450CC 的BIOS吗  给我发个链接 谢谢大家

网友:
不定时掉电,温度高吗。你测过没有?